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楼主(2003-02-25):
1.飞达的原配
电池
需要充电多长时间?
2.平衡翼片的角度与十字盘不平行,是否需要重新调整为平行?

网友A:
两个关于飞达的问题
1.充1个半小时应该够
2.需要
充电器建议最好用专用的高级充电器,又快又安全。

网友:
两个关于飞达的问题
[这个贴子最后由584在 2003/02/25 12:33pm 编辑]
非常感谢!
充电器种类很多,价格相差很大,你能介绍一下吗?
另外电池在充电时发烫是正常的吗? 多少温度是正常的?

网友A:
两个关于飞达的问题
APEX的性价比不错,我目前正在用的是这种,价格约6xx元。
充电过程中发热是正常的,温度不会有太大变化,当温度迅速升高时,说明电池已充好,这是结束充电的“信号”。具体温度视充电电流大小而定。

网友:
两个关于飞达的问题
充电1.5小时,电池一点温度都没有,充电2小时,电池才有一点温度,不知是否正常?
我现在用的是飞达原配的充电器.

网友A:
两个关于飞达的问题
正常,充到发烫就OK了。
那个冲电器应该是小电流绢流冲电。我有次充了一晚上也没有问题。

网友B:
两个关于飞达的问题
I also want to know about the Battery charging time...
Can I use a fast charger the charge the Feda Battery?
it set to " output 8.4V , and 2.1AH " is that ok ?
I have try it for 30mins, it have some warm feeling only ...
is that ok ?

网友:
两个关于飞达的问题
someone said it's should be ok if the battery feel warm.

网友A:
两个关于飞达的问题
2.1A的充电电流太大了,会使电池寿命缩短。事实上小电流充电对电池的损伤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