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0说明书1(中文)

楼主(2003-08-16):
图例请参见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7&topic=985&show=0
1.玩这架直生机时一定要注意安全,请遵照以下的要求来操作。
  1.装上电池后或在推进器(主旋翼和尾桨)停止转动之前您的眼睛请远离推进器,它可能突然启动。
  2.飞行时,当心伤害到您的眼睛,要与直生机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
  3.绝对不能俯视和仰视飞机,或者让飞机从别人的头上飞过。
  4.镍铬电池如果超载,有可能引起意外事故(例如冒烟、起火)。
  5.如果主旋翼发生断裂,不能用纤维带或沾接剂修理后使用。
2.组成部件
  1.<机身>
     a.Main Rotot 主旋翼
     b.Connecting Rod 连接杆 (Tighten the screw completely 将这个螺丝丁完全上紧)
     c.Propeller Shaft 主旋翼轴
     d.Canopy 座仓盖
     e.Sensor Plate 传感器盘 (将它设置在正确的位置上)
     f.Main Gear Unit 主旋翼齿轮单元
     g.Main Motor 主旋翼马达
     h.Tail Motor 尾桨马达
     i.Tail Gear Unit 尾桨齿轮单元
     j.Body 机身
     k.Skid 起落架橇
     l.Slant 起落架橇倾斜盘(飞行时务必将其抬高)
     m.Antenna 天线
     n.Tail Rotor 尾桨
   2.<基板单元>
     a.Rate Gyro 摆动速率陀螺仪
     b.Free Gyro 全自由度陀螺仪
     c.Crystal 石英晶体
   3.<发射机>
     a.Transmitter Antenna 发射机天线
     b.CH2 Trimmer CH2微调
     c.CH4 Tirmmer CH4微调
     d.Power Source Lamp 电源指示灯
     e.Mode Selector Switch 模式选择开关
     f.CH1 Trimmer CH1微调
     g.CH1~CH4 Control Sticks CH1~CH4控制杆
     h.Crystal 石英晶体
     i.Power Source Switch 电源开关
3.操作原理
    图1.<传统的操作系统>
    a.Stablizer 稳定器
    b.Rod 杆
    c.Main Rotor 主旋翼
    d.Swash Plate 倾斜盘

    通过一个传统的操作系统对这款直生机的原理进行解释。
    当倾斜盘顺着箭头方向移动和倾斜时,安装在主轴上的稳定器倾角随着倾斜盘周期性的增加或减少,这就叫“周期变距控制”。
    倾斜盘加大倾斜时稳定器向上倾,反之向下。因而稳定器经历方向与轴向相反。
    由于稳定器是与主旋翼直接相连的,它的倾斜将带动主旋翼进行周期变距。改变倾斜盘的方向,主旋翼就能向任何方向倾斜,这样一来无线电就能控制直升机向任何方向飞行。
    传统的操作原理中,不但机械系统复杂而且用伺服马达移动倾斜盘,没有办法制造出更小更轻的无线电遥控直升机。
    下面将解释H-60的操作原理,
    如图2.<H-60的操作系统>
    a.Main Rotor 主旋翼
    b.Connecting Rod 连接杆
    c.Not fixed to shaft 没有固定到主旋翼轴上
    d.Propeller Shaft 主旋翼轴
    e.Photosensor 光电传感器
    f.Sensor Plate 传感器盘
    在它的主旋翼没有连接上任何的机械装置。这个系统是一个相当新颖的发明。主旋翼通过连接杆固定在动力输出轴上。它上面的传感器盘和光电传感器侦测主旋翼与机身的相对位置。当主旋翼进行到某一个与机身的特定位置,传感器就发出信号,使主旋翼马达加大输出功率,这时一个高的扭距提供给动力输出轴。这时马达的转速不能立即增加,这里发生的只是提供高的扭距。这个力量将使主旋翼通过连接杆与动力输出轴之间产生倾角,到这时一切就与传统的操作原理一样了,H-60是用电力使主旋翼产生“周期变距控制”。
    见图3。
    a.Slanted Surface of Revolution 倾斜了的旋转面
    b.Surface of Revolution 旋转面
    c.Axis of Revolution 旋转轴(主旋翼轴)

    另外,H-60装备了两只陀螺仪来控制飞机。全自由度陀螺仪用来侦测飞机的向前、向后、向左和向右的倾斜度,象先前提及的一样控制主旋翼倾斜度,保持机身的水平。摆动速率陀螺仪侦测飞机的摆动,通过控制尾桨的转速来控制机身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