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老师和各位改装高手,我的极限完美电直改造想法

楼主(2004-07-17):
以下设想是建立在目前固定螺距的小电直上面的,完成后如果主浆变螺距套件出来只要修改主电机轴就可以适用了
我的想法是提高效率和性能。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目标:
1、提高动力系统效率。
2、提高机动性能。
3、降低机械复杂度,提高耐用度(不用老做修理工了)。
4、降低总备质量(如果可能的话)。
实现办法:
1、减少传动系统的使用,包括减速齿轮。(提高效率、降低质量)
2、提高动力系统效率,使用无刷系统。(提高效率)
具体:
1、主电机改用无刷直驱
用软驱电机改造,直径和原大齿轮直径差不多。
2、尾部结构
尾部结构分成两部分:
(1)动力部分
无刷直驱,用现在的精工银刷尾马达N30或者精工银刷尾马达N20为基础。
(2)机动部分
改用变螺距结构,想参考刘老师您作的尾变距系统直接在马达轴上作变距机构。
这样改造以后需要两个无刷电调,至少5通道+螺距通道。发射机还需要能混控...成本真高...
改造是在主浆固定螺距的基础上实现的,但以后主浆变螺距套件出来以后只要修改主电机轴就可以适用了。
质量变化:
1、传动系统减少。
2、尾变距质量增加,电调质量增加。
3、总备质量想控制在300克以内,不知道能否实现。
可行性:
1、无刷尾马达的结构设计和比有刷简单,最大的问题是永磁体和线圈框架不好办,定做的价格比较高。定型以后小批量的价格可以在80以内。
2、无刷主马达的结构也不复杂,就是不知道能否达到需要的转矩。如果做成空心线圈的话工艺也是个问题。但定型以后小批量的价格也可以在90以内。
上面的价格已经和电机厂家联系过,但量太小,人家不愿意试做样品,一定要我拿做好的样品给他们。
我现在想做上面无刷电机的结构,就是计算资料不好找。现在我主要的设计参数都是从rcgroup上零星的贴子里面找来推出的。
想请教各位大侠:
1、那里有电机设计计算的资料?最好数学模型不要太复杂,人大了,已经看不下大部头的研究著作了。但如果实在不行也只有硬上了。
2、那里可以有尾变距结构的重量和尺寸,好确定尾无刷的电机主轴长度和固定方法。我看过刘老师的改造贴子,没找到可以参照的尺寸,如果刘老师能提供那最好了。
3、我上面的想法和思路有没有什么问题,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错误和遗漏。
请各位尽管拍砖,有些资料还在整理中,我会逐步放上来。

网友:

二个字“佩服”
希望您能功成。

网友(2004-08-17):

佩服

网友:

我也有意做个小电直试试,但我没有无刷.希望你能成功.最好是做变距尾桨的.不用尾电机.

网友:

I服了YOU
不过有一点不明白,尾电机用无刷还要变矩机构干嘛?

网友:

主旋翼用无刷直驱吗?这样是不是不太匹配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