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变距尾浆新方案!

楼主(2004-07-19):
一直在琢磨变距尾浆,图也画了一大堆,cad早画出来了 3d测试也ok了,可惜找不到可以加工的厂家。过去一问,人家上来就说 做多少?我说就做几个,人家立刻爱搭不理的
我这个设计和刘老师的差不多,稍微完善了一下,感觉虚位应该更小些,也更可靠些。整个变距总成没有用球头连接,球头加工起来更费劲了,参考了一些油机的设计。请大家指点。
有没有北京的朋友能做机械加工啊?或者知道哪里可以加工,我多做几套,顺便也方便一下模界的兄弟们。

楼主:


楼主:

奇怪 为什么我做的gif动画传上去之后没法动????

网友:

好!不错!
我觉着求头连接还是好,
按你这个做下来可能会重.

网友:

这样改了以后摇臂支撑架的转角处会不会薄弱了些,而且这样的加工可能还需要冲压吧,如果要这样做的话是不是可以摇臂支撑架的上部也做个转弯,上下连接一个轴作为摇臂的轴。
说一大堆也不知道别人能不能看明白我的废话。
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我考虑定一套。

网友:

下面引用由cliffman2004/07/19 10:18am 发表的内容:
这样改了以后摇臂支撑架的转角处会不会薄弱了些,而且这样的加工可能还需要冲压吧,如果要这样做的话是不是可以摇臂支撑架的上部也做个转弯,上下连接一个轴作为摇臂的轴。
说一大堆也不知道别人能不能看明白我 ...
伸两个拉杆过去!?

网友:

下面引用由ljl2004/07/19 11:45am 发表的内容:
伸两个拉杆过去!?
是原来L形状的摇臂支架变成U型,上面也有个支撑点。还是不知道自己说清楚没有,还是觉得画图方便。
我也觉得球头好些,传动损耗也低。

网友:

我可以加工。。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cliffman在 2004/07/19 08:47pm 编辑]

还有,变距滑块能否用滚珠轴承,应该可以耐用不少。
另外,尾管你打算用什么材料,我个人觉得金属的并不好,觉得容易变形,而且原材料不好找,原来的碳纤维管子韧性强度都不错,还是可以利用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1088051192004/07/19 02:29pm 发表的内容:
我可以加工。。
你估计要多少钱呢?我很有兴趣。

网友:

方案不错.但是你北京青年你的皮带传动的主动轮如何安放,是不是和刘老师的做法一样?

网友:

没有下文了?

楼主:

这几天正在找朋友帮忙加工!皮带传动主动轮目前准备按照刘老师的方案,因为在现有电直机身条件下还是刘老师的方法比较好实现。
原本以为打印机皮带比较容易搞到,这两天去中关村一问才发现真难!一般柜台根本没有卖的,到epson专修店问,人家说我们根本不卖配件 晕!趁明天休息再找吧,能找到别的牌子的也行啊

网友:

和cc的很相似啊!

网友:

东明有皮带,一块钱一条,周长73厘米,货号M268

楼主:

带配套的从动轮吗????

网友:

没找到从动轮,我有风扇转头的齿轮组约4.5:1,想先买几条回来试试,反正便宜...

网友:

图作的不错啊, 部分受力点,过于单薄了些, 呵呵; 变距不用轴承拨动,好像不是很好吧, 磨损大,阻力也大

楼主:

是你啊哥们 我这么弄是因为加工条件有限啊:(

网友:

北京青年 你好 你所设计的图纸我已看了 前不久我才帮人加工了一套像你这样的全套尾桨变距装置 而且是全铝合金的 在你的图中 你把尾轴座分成几部分 用螺丝固定 其实 可以不必这样 在我们这里我们完全有能力将它作成一个整体件 而且表面阳极处理染色 至于球头连接处 如果你需要我们可以很方便的给你功球头  佳宝直升机的金属倾斜盘球头只有三毫米 我们都能加工出来 这一点请你不用担心 至于其他零件 包括 桨夹 皮带轮等都不成问题 详细问题你可找贵阳“翔天模型”询问 联系方式:13984897586 黄子谦 或 0851-5620759 刘晓淋

楼主:

很有兴趣!方便用短信报价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