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变距尾桨的传动问题

楼主(2004-07-27):
看了刘老师改装电直的帖子,有轴传动的,还有皮带传动,相当棒!
现在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究竟是轴传动好,还是皮带传动好?真是搞不懂,还望大家多多指教,谢啦!

网友A:
个人看法 效率上轴传动好,但是尾浆一旦碰到障碍停转,由于大桨重量大旋转惯性也大 传动齿轮很容易崩坏。而皮带传动就没这问题!

网友B:
效率上应该是皮带传动的比较高,不过不太清楚理论,哪位懂得这方面的模友来介绍一下啊?

网友A:
其实差别真的不大 你看摩托车就有用轴传动,链条传动,皮带传动三种方法 大型的哈雷摩托也有用皮带传动的
我看用在电直上只有皮带比较适合 如果用轴、伞齿轮、锥齿轮传动用在小电直上,太不耐用了吧 除非用全合金钢精制。 皮带有韧性啊 可以起到不少缓冲的作用

网友C:
要我看,效率上都差不多。就看你怎么用了,我觉的皮带传动比简单灵活。不过如果传动力距比较大或扭距大时还是轴传动好。

楼主:
精石公司的天子是皮带传动的,飞霸是轴传动的,有谁能比较一下吗?

网友D:
我估计性能都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

网友E:
轴传动缺点是嘈音大 而且要求齿轮材质要好 齿和齿之间配合也要好 优点是动力损耗小
皮带传动缺点是 由于皮带有张力 所以动力损耗大 优点是嘈音小

楼主:
谢谢!我还是选轴传动的吧,嘈点无所谓了,关键是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