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的尾管怎么才能从机体上拔出来?

楼主(2004-08-03):
电直的尾管怎么才能从机体上拔出来?

网友:
使劲拔试试,坏了别怪我哈

网友A:
先把胶溶了再拔

网友B:
在连接处加适当的温度再适当的力度转着拔 。温度要掌握好,别化了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