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血推荐!手工改造E-sky尾桨变距、皮带传动电直!!!(完成度70%)

楼主(2004-08-09):
[这个贴子最后由joejoewang在 2004/08/11 08:24am 编辑]

哈哈!
   经过N个月的DIY,我的E-SKY尾桨变距、皮带传动电直终有点成绩了,心里很兴奋!高兴之余不敢独享,上图给大家欣赏一下!有不足之处请大家指正!
   另外,要谢谢刘老师给我的指点和经验,没有他的先前上传的尾桨变距、皮带传动电直的贴子,我也不可能DIY出我的E-SKY尾桨变距、皮带传动电直。在此,我也对刘老师做出最崇高和最严重的敬礼!!!希望以后刘老师和各位对我多点指教和支持!!!
   我的E-SKY的DIY完成度为70%左右,在下来的日子里将继续努力,将其完成,请大家密切注视!
整机

前驱动轮

前驱动轮,是用铝合金加工成的。而皮带是用EPSON480的打印机里的皮带(托开打印机维修店的朋友搞来的,呵呵!不用钱。大家可以在二手市场或打印机维修店里找找,很便宜的。)

尾变距,全手工DIY,最难加工就是这个地方。用铝合金加工而成,而且这么厚的铝合金很难在市场上找到,我是从CPU风扇上折下来的!也是模仿CC的!

:em06:  :em06:

:em15:  :em15:

:em06:  :em06:  :em06:

网友:

好,简洁明了,很干净的机机,顶。再讲讲吧,共享一下。

网友:

!!!!!!!!
看来是费了些工夫!
加油!

网友:

怎么用铅合金?应该用铝合金啊。你用了几个轴承,多大的?
做好了再上个图哦,关注中。。。

网友:

不错不错,我的雷鸟尾变距也快加工完成了.

网友:

你的调桨距的舵机呢?

楼主:

还没有全部完成,所有没有舵机!

网友:


网友:

没啥说的---------------敬礼!!!
楼主就是真正的航模爱好者了
改天发个帖子我们来讨论一下。干嘛玩航模玩就一定要变态的倒着飞呢?3D? 还有贵的咬人小日本遥控设备,陀螺仪,就算用不上也一定要所谓的一步到位???用上3年都没用到一半的功能。。。

网友:

真不错~~
把尾桨轴加粗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下面引用由jiayong992004/08/11 11:13pm 发表的内容:
没啥说的---------------敬礼!!!
楼主就是真正的航模爱好者了
改天发个帖子我们来讨论一下。干嘛玩航模玩就一定要变态的倒着飞呢?3D? 还有贵的咬人小日本遥控设备,陀螺仪,就算用不上也一定要所谓的一步到 ...
同意

楼主: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8/12 06:51am 发表的内容:
真不错~~
把尾桨轴加粗会不会好一点?
谢谢!
尾轴是用进口的自行车不锈钢钢线做的,硬度很够了!不用加粗了!

网友:

尾杆能在皮带的张力下稳定支撑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zcyjq2004/08/12 11:57am 发表的内容:
尾杆能在皮带的张力下稳定支撑吗?
    会有一点问题,正在解决当中!由于尾管是碳素纤维做的,柔韧性很不错。而尾桨上的变距是金属做的,增加了重量,再加上变距是出此手工DIY,会有一点左右不相等的重量差,由此而带来的问题就是在尾桨在高速旋转的时候有些震动。对此,我正在做尾管加强的改造!
    再一次对关注本贴的朋友做最严重的敬礼!谢谢!!!

网友:

有机会把我的也改了,我的尾电机坏了就没有飞了,好几个月了

网友:

能飛嗎

网友:

都很厉害呀,我准备也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