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新发现。请刘老师和各位高手改良。加与利用。

楼主(2004-08-26):
提示:

网友A:
那种马达还是别惦记了~~~没多大意思。
断电保护,就是不让电池过放电哟,离电很脆弱的。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xusong168在 2004/08/26 11:54am 编辑]
电流太小,定子线圈骨架是十字的(4个极)也没法利用,CD-ROM电机至少9个极,其中的控
制驱动电路和霍尔很有可能是集成在一起的,也就是说里面只有一块小集成块(不知能
做什么用)。
不过拿来研究研究,可以明白无刷的工作原理。:)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76&topic=971&show=20

网友B:
如果有9个极的,那么线圈骨架可以利用,自己重绕。

网友C:
四个极的铁心也可以改的,还有6极的也可以,关键是轴承,线圈,磁铁的处理比较困难。

网友D:
三线的无刷太麻烦了,真希望有简单的有感无刷尾电机。

网友E:
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