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了问题

楼主(2004-09-03):
我正在作一小电直,是CCPM的但就是搞不明白两个平衡翼是怎么通过倾斜盘来调控的,是不是和主浆一样通过倾斜盘来调整平衡翼螺距的?还是和倾斜盘一样实现平衡翼倾斜?望高手指教先谢了.

楼主:

没人理我??看来还是自己琢磨吧.

网友:

是通过倾斜盘来调整平衡翼螺距的,但平衡翼是自己倾斜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ligh2004/09/05 12:21pm 发表的内容:
是通过倾斜盘来调整平衡翼螺距的,但平衡翼是自己倾斜的。
谢谢明白了.我就是这个没搞懂.

网友(2004-10-05):
楼主您好,你做的CCPM电直是只有一个稀拉效应的吧,如果是这样那么当你打舵时倾斜盘向某一方向倾斜就会拉动平衡翼产生攻角差,有了攻角差平衡翼就会作周期性上下摆动从而拉动主旋翼产生攻角差,主旋翼有了角差就会有周期性的升力差变化,这时直升机就会向你所要的方向前进.你做的这架电直由于没有混控臂所以变浆距时平衡翼也要上下移动才行.

网友:
lxl1997请问:平衡翼可以改变倾斜产生攻角差,那么平衡翼的螺距可以改变吗?如果两种效应都有,那么是如何动作的?有图吗?

[ Last edited by rcstar on 2004-10-5 at 16:31 ]

网友:
平衡翼的螺距不用改变,它只是在倾斜盘的带动下相对变距:一片翼的攻角加大,另一片的减小,气动力使两片平衡翼的攻角要达到相同才能维持力的平衡,平衡翼就相对于主轴倾斜,在带动主翼倾斜;

网友:
CCPM方式的旋翼头跟普通方式一样,就是十字盘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