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直无刷的问题……

楼主(2004-06-28):
关于无刷
电机
我最没懂的就是kv值,就是单位电压每分钟转速。我看很多电直都用的是3200或2800的无刷,那为什么4200或5600的就不可以呢?如果觉得转速高了可不可以将油门曲线调一下,使其最大的舵量在70%,甚至50%,因为我有4200的无刷,想换在雷鸟上,又不知道到底行不行,所以问一下大家,呵呵……另外,要是我强行装上去后果是什么呢?
谢谢!

网友A:
原因是这样的:高转速的无刷马达功率较大,在输出同等扭力的情况下,高转速的电流大,耗电量也大。这样一来就和直升机不是太匹配。还有,在同等工作电流下,高转速的无刷马达往往输出的扭力不及低转速的,因此这样也会造成能耗的无畏增高。
所以并不是说,一定是低速的好,或是一定是高速的好。经过实践的检验,一般用到2000KV-3500KV的都是比较好的选择,2000KV的可以配大齿数的齿轮,3500KV的可以配小齿数的齿轮,工作起来两者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如果说让它们配同样齿数的齿轮,则低转速的会更省电,飞行时间更长;高转速的会更爆,但飞行时间相对较短。就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性能。
一般判断用什么马达合适,我这里有个经验,在JABO、MS这类小电直上,一般用B20规格的无刷马达,在搭配恰当时,11.1V电压小,满油门的工作电流不应>8A,平均电流应在4A-5A左右,这说明搭配得是非常好的。
如果用已经用上高转速无刷马达的朋友,也可以按此方式测一下最大工作电流,看是不是有超过10A. 因为我要告诉你,在高速马达到10A时,用低速无刷有可能用8A的电流就能输出比你高速10A时更大的升力。这就是所谓的效率问题,有点像汽车发动机与变速箱的匹配问题。公共汽车是低速大扭力发动机,你给他装个高速发动机试试,估计会跑不动。

楼主:
换句话说,我的4200是没有办法用了?
哎……
谢谢……

网友B:
增大减速比,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C:
斑竹基本说出我想说的东西了,补充几点,无刷和有刷以及引擎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效最大扭力范围,相对来说,高转速的无刷要达到一定转速才能发挥出最佳扭力(转速同电压成正比),相对于低速无刷,在低转速就可以达到相同的扭力,在这种情况下,低转速相对会比较省电.适合普通用,如果你想很爆的话,使用高转速,如果你想玩玩的话,低转速吧.我有N个无刷,我自己搭配的最佳配置是B2026S配白色大齿轮,电机齿轮14T,最爆!B2025-12配黑色大齿轮,电机齿轮11T,最省电.

楼主:
哦
这样的啊
谢谢啊
呵呵……
我明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