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小电直改装成尾桨变距后飞行稳定性增强了,好飞了 ...
是不是小电直改装成尾桨变距后飞行稳定性增强了,好飞了?

楼主(2004-09-06):
1、是不是小电直改装成尾桨变距后飞行稳定性增强了,好飞了?
2、小电直升级为金属件后,重量变大了吗?原有的
电机
功率还购吗?飞行时间会变短了吗?

网友A:
1.不是(没有必然的联系)
2.重量会增加。原有电机功率够,因为重量增加得不多。飞行时间肯定会变短,但也不会短多少。

网友B:
不一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