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小电直能不能采用无尾桨设计,讨论讨论

楼主(2004-09-12):
可能是因为这种方式太浪费能量吧

楼主:

不知道那位哥们可以改装改装

楼主:

需要比较高效的涵道风扇就可以做到,控制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用电调控制涵道电机,一种用舵机控制尾部出风口。

网友:

这应该是贝尔公司新开发的无尾桨直升机,具体理论不详。

楼主:

理论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在粗粗的尾巴里埋一“鼓风机“,“鼓风机“排气孔在尾巴末端的侧面,其实就是把尾桨放在尾巴里。呵呵,但是这种方式能效不高,但是外观很简洁,对巴

楼主:

下面引用由rctank2004/09/12 09:26pm 发表的内容:
这应该是贝尔公司新开发的无尾桨直升机,具体理论不详。
给你张清楚地尾部照片,注意尾部的排气空

另外型号是麦道MD520N NOTAR系列

网友:

当然可以!
国外在两三年前都有这样的遥控模型了,但属于极其高端的产品,价格非常贵。

楼主:

这是其工作原理,这个设计真的很巧妙,改造主旋翼的下降气流,让尾巴产生侧向的升力

楼主:

是这张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北极光在 2004/09/14 06:12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artofmaya2004/09/12 00:09am 发表的内容:
需要比较高效的涵道风扇就可以做到,控制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用电调控制涵道电机,一种用舵机控制尾部出风口。
我认为不一定用高效的涵道风扇,真的机上是在主旋翼的变速箱里引出动力驱动一个风扇,再由粗粗的尾管把气流引到后面的,我想在模型上也可以这样做,可以把尾管的长度加大,尾力臂就增大了,直至可以抵消主旋翼的反扭力为止。
控制方面可以象楼主说的用舵机控制尾部出风口

网友:
双桨共轴就是无尾桨

网友:
如果用涵道风扇应该也不是很难加工。涵道风扇和尾管可以用饮料瓶的前端来连接,尾管可以到渔具店里找内径8mm-10mm的炭塑管。用电调直接对涵道风扇调速比较容易,用舵机的话肯定会损失能量。建议刘老师改一架试试~~~

网友(2004-11-15):
模型上应该可行的

网友(2005-03-07):
己经开发由厂家出售的双轴直升机也没有尾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