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DIY---尾桨变距、皮带传动的小电直

楼主(2004-06-30):
最近,广州的“tiger-gz”模友弄到了一条喷墨打印机上的小皮带,看上去很爽,如果不加以利用,实在是对不起这条漂亮的皮带哦!用它搞出一架尾桨变距、皮带传动的小电直,岂不美哉!制作过程中一定会充满刺激,令人愉快啊!......说干咱就干起来,为此,“tiger-gz”专门准备了JABO的机身和脚架,这一段我只要有空,就抓紧时间做起来......
以下是制作过程中所拍的一些图片,现贴出来,供对此有兴趣的模友参考......
1、这就是“tiger-gz”模友搞到的小皮带,据他讲皮带和那个齿轮及支架是作为一套配件买来的......

2、“tiger-gz”特意准备的JABO机身和脚架......

3、改造“工程”现在开始......
先安装尾管,手工用钻头扩孔......

4、镶进尾管,尾管材料为铝合金,直径6mm......

5、制作好尾桨U型支架,镶入两个小轴承,配好尾桨桨轴......

6、制作尾桨桨毂,桨毂用内六角顶丝与桨轴固定......

7、用小车床加工尾桨桨夹(毛坯),手工锉修外形......

8、手工攻丝,将钢珠球头拧紧在桨夹上......

9、用1mm厚的玻纤板制作尾桨桨叶,(将两片桨叶叠在一起加工,确保尺寸一致),
看看,桨叶装好啦!......

10、现在开始制作球头扣(在真直升机的术语中应叫做“球铰”),材料就用大号圆形舵机盘,图中是裁下的毛坯......

11、球头扣基本做好了,然后热压3mm的钢珠,具体制作及热压的方法可参见我以前的帖子,最后用1.5mm丝锥攻丝......

12、制作完成后的变距滑环等组件,从图中可以看出,那个变距滑槽我特意使用了铜质材料,效仿CC电直2代哦!......

13、拧入球头扣的连杆用1.5mm的螺丝改制,将螺丝一端敲扁,并钻1mm的孔,图中所示是将两个小连杆装入滑环接耳上,连接轴的材料就用曲别针代用,轴的两端用小锤轻轻铆击,打出少许翻边,防止小轴脱出......

14、将铜制滑槽镶进接耳滑环,对称打冲击保险,使之成为一体......

15、尾桨变距机构总成已基本做好啦! 哈哈!还算比较爽吧......

16、现在来处理一下尾桨从动轮,这齿轮原本是一体的,在小车床上轻轻地将中间的小轮挑出来,外圈的大齿轮保留完好,日后可留作它用,这里只用中间的小轮。再车制一个铝合金的芯,用内六角顶丝与尾桨轴固定......

17、看看,整个尾桨变距机构制作完成啦!......

18、采用铝合金车材料制好皮带传动的主动轮,并与塑料大齿盘紧固在一起......

19、从上往下观察,为了不破坏塑料大齿轮的强度,铝合金主动轮采用这样的固定方法。说明:铝合金轮槽的直径为36mm,尾从动轮的直径为9mm,这样旋翼主轴与尾桨的传动比设计为1:4。......

20、现在开始处理机身,因为“tiger-gz”模友准备用“400”电机,故安装孔要扩大,而JABO的机架又较软,所以决定用铝合金板对机架进行加强......

21、将机身翻过来看看,机架底部也镶了铝合金板做加强,虽然增加了几克重量,但机身的强度大增,并且等于给电机加了散热片......

22、装上电机观察一下齿轮的啮合状况,不错哦,非常好!......

23、暂时先做到这吧,未完,待续......
:em06:  :em06:  :em06:
:em24:  :em24:

:em15:  :em15:  :em15:
lxd1954

网友:

刘老师真是个实干家,水平高超,想到什么就能随心所欲的制做出来

网友:

是啊,佩服,向刘老师学习。

网友:

天那,佩服

网友:

唉~~~~~~~~~~~~~~~~~~~~~~无话可说

网友:

偶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网友:

弓 虽 啊。刘老师不如自己设计一架便宜,好飞的飞机造福我们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kkan2004/06/30 10:35am 发表的内容:
弓 虽 啊。刘老师不如自己设计一架便宜,好飞的飞机造福我们啊
9494,解决实际问题,壮大模族队伍。

网友:

强,顶一下,我也有条这样的皮带.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又是一张不存下来就会遗憾终身的帖子啊……

网友(2004-08-13):

利害,請問皮帶傳動有甚麼好處?

楼主:

干净、彻底地“枪毙”尾电机!

网友:

请问是什么型号的喷墨打印机皮带?

网友:

下面引用由lxd19542004/08/13 09:38pm 发表的内容:
干净、彻底地“枪毙”尾电机!
可是怎樣轉方向呢,請指導一下可以嗎

网友:

太厉害了!!!!刘老师,你有QQ吗???怎么可以和你联系呀,我也在做飞机呢.想请教

网友:

刘老师 ,好佩服你啊,可以收我为“徒”吗

网友(2004-09-15):

!!!!!!!!!!!!!!!!不知说些什么!刘老师每次都有惊喜给大家!

网友(2005-03-11):
顶呀,不顶对不起制作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