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尾电机磨损的一个想法

楼主(2004-09-15):
我本人还没有电直,或是说,没有真正的电直。 但是,关于尾浆的效率问题,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大家来探讨一下。
降低尾
电机
的转速,应该可以减少磨损,但是速度低了,在浆距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尾杆的长度,提高尾桨的反扭力矩。增加5厘米长的尾杆,碳纤杆应该不过才几克的重量,可以通过调整
电池
及接收机等的位置来配平。尾电机的转速下来了,磨损就小多了。但不知道对电直的机动性能有没有影响。
不知道方法可行否? 有电直的兄弟们试试,给个答复。

网友A:
加长尾管长度会降低反应速度,可能会导致电直尾方向的飘忽不定。(纯粹拍脑袋,不对的请指教!^_^)

楼主:
通过调整陀螺仪的感度应该可以克服吧? 刘老师改装的皮带传动尾桨变距电直,尾杆的长度就很长啊!

网友B:
当尾管加长后,尾力臂就加长了,根据杠杆原理重心调整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C:
尾电机主要磨损在电刷,改为无刷机机是好办法;可惜比较麻烦!
既然要降低转速,何不将尾桨改为3叶桨?试试看,哪天我来试试!

网友D:
尾桨改为3叶桨,那么阻力会变大,磨损不会变小多少吧?

网友E:
小电机在高转速下效率会高一些。转速下来了,但是电流会上去的。况且现在多数电机不是力矩型电机。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主桨攻角高小,尾桨攻角调小,尾管适当加长,尾马达负荷可降低15%左右。再改为拉桨,散热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寿命更长。再经常使用WD40进行维护,一定使用狠长时间的!:)

网友G:
换CD无刷是最好的办法,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