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帖---“手工DIY尾桨变距、皮带传动的小电直”

楼主(2004-07-03):
哈哈!      找点时间,找点空闲,继续“发烧”,大家看看......续接上一帖......

1、用铝合金材料制作一个尾管加强固定座......

2、松开这一边的两颗螺丝,适当伸缩尾管,可调节传动皮带的松紧度,调好后拧紧螺丝,尾管就被牢牢地固定在机身上......

3、用1.2mm钢丝弯制尾桨变距摇臂,制作好摇臂支座,将其固定在U型架上。可以看出,此处摇臂支座的处理方式已比“CC”电直略有改进了。
用铝合金材料车制好从动轮轮芯,紧配合镶入塑料轮中......

4、换个角度看看,从动轮芯与尾桨轴用内六角顶丝紧固......

5、至此,尾桨变距机构总成全部做好啦!装上皮带和马达,暂时接上外接电源试转一下看看效果,非常爽啊!也许(很有可能)这就是第一架皮带传动、尾桨变距的小电直!她很快就要诞生啦!想到此,心里顿时充满了一种“成就感”!这正是手工发烧之乐趣所在呀!      ......

6、高兴之余咱还要接着做呀!......再做一对变距舵机的固定支架......

7、接下来用1mm厚铝合金板做个“装饰”尾翼,它还兼作尾桨保护支架,其表面已经过抛光及“氧化铜”工艺处理,就像电镀过的一样,很亮,还算漂亮吧? ......

8、将变距舵机和“尾翼”都固定在尾管上,将皮带也装上,并调好松紧度......

9、离近点看看装上“尾翼”后的效果......

10、再看看尾桨舵机的固定方式......

11、从尾部向前观察......

12、开始制作变距操纵连杆,操纵杆是0.8mm的钢丝,护套为内径1mm的薄壁铜管,外层套上热缩管加以保护(要记得给钢丝上油哦)......

13、操纵杆两头如此处理,可以省点事儿......

14、离近点看看,和“别针”类似,早期的“老一型”、“改一型”靶机的舵面拉杆头就是这种方式......

15、装上变距操纵连杆,将连杆头与舵机摇臂相连......

16、连杆另一端与变距钢丝摇臂相连(应先做好一端连杆头,然后进行适当调整,确定其长度,再做另一端接头)......

17、至此,皮带传动机构、尾桨变距机构的制作工程已全部完成啦!......

18、    接下来的事儿就好干啦!---装舵机、处理脚架电池位置、装陀螺、接收机、电调、旋翼头、调整重心等等,最后进行试飞动态调整......
又到周末了,暂时收工啦!............未完,待续............

lxd1954

网友:

唉~~~~~~~~~~~~~~~~~~~~~~

网友:

刘老师:皮带上不用定位轮吗?高速的时候皮带不会甩出来吗?

网友:

强烈建议刘老师或者有条件的模友开发出套件来卖!!!!!我先订一套!

网友:

有个问题,您做的铝合金主传动盘和皮带接触的部分是光面的,会不会打滑啊?如果用同样的皮带剪下一条,适当磨薄,粘在传动轮和皮带接触的部分会好一些吧。
再次向刘老师致敬!这么改确实比轴传动有优势 而且比较容易啊。

网友:

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啊

网友:

期待试飞成功!

楼主:

多谢大家的关注!
To yoyolee:
“皮带上不用定位轮吗?高速的时候皮带不会甩出来吗?”
请参看第5张图片---加外接电源试转,所加电压为7V,马达电流为2A(该400马达空载电流近1A),此时没有装主旋翼,故主马达带动尾桨的电流为1A多,我用光电转速表测得尾桨转速为6000多转,根据皮带传动比4:1可推知此时主轴转速为1500转左右,尾桨应算是高速运转状态了。从图中看到皮带运动得非常稳定,所以可以肯定地讲,完全没有问题!在油直中一般都有定位轮或称导轮,因油直的皮带跨度大,加之发动机的振动等因素,皮带容易跳动,故用定位轮压住,防止甩出。小电直的皮带长度相对较短,开始我也曾担心过,怕皮带甩出来,但图片中的实验已证明:不必为此担心!
To 北京青年:
“有个问题,您做的铝合金主传动盘和皮带接触的部分是光面的,会不会打滑啊?”
此问题问得很好!我也怕皮带打滑,所以在制作时充分加以注意,有点小诀窍在帖中忘说了,铝合金皮带轮做好后,确实很光滑,我用“划针”在轮槽表面均匀地、密密地延周长“刻”出一圈“道道”,这样光滑的表面就变“麻”了,从而增加了摩擦力。另外,将皮带槽故意车成斜面(槽外宽,槽内窄),这样皮带在适当的张力下转动,其侧面会被轮槽夹紧,联想一下汽车发动机的电子扇、洗衣机等机械的皮带轮,槽内也没有齿,但都做成斜面的,道理就在其中......小电直在正常飞行时,我们肯定不希望皮带打滑,但换个角度看问题,在某种特殊(危急)情况下,比如坠机尾桨触地卡死,这时,我们反而希望皮带打滑啦......这也是皮带传动(与齿轮、轴传动相比)的优点之一......
lxd1954

楼主:

To 北京青年:
------用“划针”在轮槽表面均匀地、密密地延周长“刻”出一圈“道道”,这样光滑的表面就变“麻”了,从而增加了摩擦力。------
仔细观察前一帖中的第18张图片......
lxd1954

网友:

但换个角度看问题,在某种特殊(危急)情况下,比如坠机尾桨触地卡死,这时,我们反而希望皮带打滑啦......这也是皮带传动(与齿轮、轴传动相比)的优点之一......
------------------------------------------------------------------
非常有道理,谢谢刘老师!!!

网友:

真不错啊
改天我也取电脑城,看能不能买到这样的皮带……

网友:

对了
刘老师,皮带是多长的啊?尾管的长度是多少呢?尾桨的直径又是多少啊?
呵呵
我在想要是买到的皮带长了就完了啊,启不是要很长的尾管啊,呵呵,另外6mm的尾管能不能用碳纤维的碳管来代替呢?但是我这里能买到的碳纤维管都是鱼杆,一头粗一头要细一点……加工上会有很大的不便啊……
还有,主动盘的开减轻孔的地方厚度是多少啊?1mm?1.5mm?

网友:

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07/04 06:44pm 发表的内容:
对了
刘老师,皮带是多长的啊?尾管的长度是多少呢?尾桨的直径又是多少啊?
呵呵
我在想要是买到的皮带长了就完了啊,启不是要很长的尾管啊,呵呵,另外6mm的尾管能不能用碳纤维的碳管来代替呢?但是我这里能买 ...
皮带是epson的C40之类的喷墨打印机的皮带。

网友:

还有什么能难倒刘老师的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07/04 07:38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你是买的全新的东东还是坏机器上拆下来的啊,这样的皮带及能用上的那个从动轮大概要多少钱啊?
呵呵
新的,皮带连皮带轮一共40元。

网友:

下面引用由tiger-gz2004/07/04 10:49pm 发表的内容:
新的,皮带连皮带轮一共40元。
完全可以接受的价格啊……
哈哈
这回和老板砍价的时候心里有底了啊……

楼主:

To 馒头:
---“皮带是多长的啊?尾管的长度是多少呢?尾桨的直径又是多少啊?”---
---“另外6mm的尾管能不能用碳纤维的碳管来代替呢?但是我这里能买到的碳纤维管都是鱼杆,一头粗一头要细一点……加工上会有很大的不便啊……
还有,主动盘的开减轻孔的地方厚度是多少啊?1mm?1.5mm? ”---
1、 “tiger-gz”共拿来两条皮带,一条长些,就是现在用上的这条,另一条短些,我没仔细量过。我只是测了原飞达的尺寸,主旋翼轴到尾桨轴为340mm。以此为基数,若用这条长的(调整皮带张力合适时,即目前已制作好的这架飞机),主轴至尾桨轴的尺寸为367mm。如果用那条短的,尺寸约315mm。而“tiger-gz”目前正在飞的(尾电机式)的小电直,主轴至尾桨轴为380mm(他自己加长了尾管),故选用了这条长点的皮带......
2、尾管用碳纤杆可能会更好,重量轻啊!飞达原配尾管是直径5mm的碳纤管,质地很硬,如能搞到这种管子就好啦!钓鱼竿感觉比较软,可考虑加两根斜支杆加强,只要保证不碰皮带就行......
3、主动盘开减轻孔的地方厚度约1.2mm......
lxd1954

网友:

下面引用由lxd19542004/07/05 00:05am 发表的内容:
To 馒头:
---“皮带是多长的啊?尾管的长度是多少呢?尾桨的直径又是多少啊?”---
---“另外6mm的尾管能不能用碳纤维的碳管来代替呢?但是我这里能买到的碳纤维管都是鱼杆,一头粗一头要细一点……加工上会有很 ...
谢谢刘老师啊……
以后还有很多的东西要向刘老师请教啊……

网友:

这里不是太明白啊,怎么将从动轮和尾桨轴弄到一起的啊?
呵呵……

网友: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吧,刘老师是在尾轴上用板牙车了几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