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有谁玩过京商新款电直的没有

楼主(2004-06-30):
日前在广龙的网站上看见有一款京商的嘉力霸M24电直,价格还不便宜!不知道该款机子性能怎么样,好不好飞呢!有没有哪位DX玩过这中机的,介绍一下呀!

网友:

北京雷神售价2900,玩儿着很爽

网友:

东西不错、飞行性能也不错......就是价格贵

网友:

北京雷神售价2900都包括什么?要是有舵机 陀螺  电池充电器还就不算贵了。是吧
哥们介绍一下啦~~

网友(2004-08-28):

当然是全套
不过是接收、电调、陀螺、两个舵机整和到一起了
E-SKY应该是模仿24的吧

网友:
广龙卖2800大洋,应该很稳很好飞,不过我觉得不值这个价。

网友(2004-10-23):
2000 差不多了~

网友:
我专程去过广龙,但他们根本保证就没货!

网友:
有这钱,买个QUIKE 15了

网友:
kcy  在 2004-11-18 10:17 PM 发表:

贵州啊

贵州有吗?还是什么意思?

网友(2004-12-21):
kcy  在 2004-11-18 10:17 PM 发表:

贵州啊

把那个“州”字去掉

网友:
价钱贵了许多,要厚道就先弄国产货好了
也不错!

网友(2005-01-20):
进口电直一个字:贵

网友:
原配的10t小齿不好飞,现在换成13t的铜齿轮了,但是飞得时间太短!700毫安的电池,5分钟吧!

网友(2005-04-01):
我玩过M24-300C,外表很漂亮,稳定性好,尾马达有减速,机体较重.不比国产的灵活.不过真的很漂亮!我在深圳买的

网友:
iris76  在 2005-1-25 08:48 AM 发表:

原配的10t小齿不好飞,现在换成13t的铜齿轮了,但是飞得时间太短!700毫安的电池,5分钟吧!

我也有一个京商的小电直,是我第一架电直,听模型店的人说,日本的好,稳定就买了,现在想真的不值 ,学飞时坏了主电机小齿,配件不好找,等了一个月才等到,这一个月内我买了JIABAO和ESKY,感觉调好后飞的也不错,现在飞京商反到不觉得好多少了,感觉反应很慢,修正时差不多要打很大的舵量,看来你也玩过京商,请问你的机机反应慢吗,我感觉是它的大浆攻角小,靠转速提升产生升力,它的主马达很有力,但原配10齿是小点,它的大盘也比JIABAO大一些,我也想改变齿轮比,但找不到合适的小齿,请问你的小齿配件是从哪里搞到的,(主电机轴是2MM的,但齿的模数不一样)如果是请别人加工的,能否为我加工一个,另外我也考虑过能否将它的大盘改成JIABAO的,这样就好配各种小齿了,这样如以后换大浆或是电机时就好匹配了。

网友:
east517  在 2005-4-2 02:36 发表:

我也有一个京商的小电直,是我第一架电直,听模型店的人说,日本的好,稳定就买了,现在想真的不值 ,学飞时坏了主电机小齿,配件不好找,等了一个月才等到,这一个月内我买了JIABAO和ESKY,感觉调好后飞的也不错 ...

east517:您好!能麻烦您告诉我模数是什么意思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