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一飞起来后就向左侧移动?

楼主(2004-08-02):
请问版主,我今天试飞我在商城购买的JABAO,为什么飞机一飞起来后就向左侧移动?该如何调整?

网友A:
起飞时右满舵 :)
飞起来了就好了。

楼主:
谢谢版主大人,这种现象正常吗?

楼主:
版主大人:
今天中午我按你的方法试了,好多了。但摔了两次机后,尾电机不转了,直升机只能原地打转了,我该如何办?

网友B:
油门慢慢推起,然后左手向右打舵,尾电机如果还不转,那可能就是坏了,尾电机非常容易坏的,换一个就行了。

楼主:
谢谢zhaoda老兄,哪有买尾电机的啊,价格如何?

网友A:
5iMX商城有,12元一个。

网友C:
主旋翼的反扭力和尾桨的推力的合力分解出向左的力,使得飞机向左移。可以将斜盘调整到向右倾斜一点儿,也可以解决。

楼主:
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