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

楼主(2004-08-12):
在电脑上进行模拟飞行,玩直升机时把油门推到了最高,也按了好几次F,怎么就是飞不起来啊???

网友A:
可能没有控制总距的通道。

网友B:
拆了重装试试

楼主(2004-09-11):
谁能告诉我该怎么弄了,说具体点,谢谢拉。。。

网友C(2004-10-17):
问题可能在两点:其一、起动马达是S键。其二、在控制设置菜单里TX选项里要选择标准,不要选成直升机!!!(英文不行就先用金山快译先译过来再说了)

网友D:
同上,看具体的模拟器与发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