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很发烫

楼主(2004-08-20):
新买一个OK模型的无刷
电机
。标称为:电压范围:6~10 节
电池
,或者2-3节Li-Po 最大効率電流:8A 重量:47g KV値:5400
当我用一个凤凰10A电调,终止电压设置为4V,JR接收机电池(4节镉电池)供电,空载运行几分钟就发现电机外壳很烫
请问班主:是电机有问题还是设置不对?(我手上暂时没有锂电,也没有6节以上的电池)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tails在 2004/08/20 00:21am 编辑]
无刷不接负载运行发热很大,尤其是高KV值电机,你加上桨试一下看怎么样?

网友B:
空载易过速,热是正常的,加上合适的负载就行了~~

网友C:
你是装在电直上使用的吗?
KV值在5400RPM太高了,虽然是可以使用的,但是马达的出力是不够的,转速会下来,电流会上升,功率匹配不是很好。一般小电直用KV值在2000RPM的就可以了,别看转速不高,但是扭力大,电流小,10V电压就达20000RPM,经10:1减速,主桨转速可达2000RPM,对直升机来讲这个主桨转速已经非常快了。如果是KV5400的,那么10V就是54000RPM,可以看一下要用什么减速比可使主桨维持在2000RPM?如果能配出这种减速比,其实KV5400的无刷也是可以发挥很好的效能的。

楼主:
对,我想用在飞达上。把飞达换成无刷试试。
从网上看,这个电机是经1:4,1:5,1:6三种齿轮后,用在固定翼上的。
说到扭力,我用手试了试,发现这个小玩意比以前我用过的电机扭力要大得多。从声音上判断,好像感觉转速不像有刷那么快

楼主:
对了,我发现,包括一些高手在内,都没有在小电直上用无刷,是不是从理论上讲(或者在实际操作中),无刷本身就不是最佳选择?

网友C:
用手去感觉电机的扭力当然是不好的了,不准确的。
无刷性能比有刷好很多,之所以没多少人用,主要来讲还是价格高的原因。
你配的无刷转速太高了,这是它发热的原因。你配到2000KV的就足够了。不过你已经有电调了,不如把这个高KV的卖掉,再买个国产的2000KV左右的。我的电直是用的GS的无刷马达,性能很好。

楼主:
是个好主意,可不知道有不有人要哦。
这样我还得买个尾电机的电调吧?

网友C:
尾电机用飞达的混控就可以了,和无刷电调并用,利用飞达混控的混控功能控制尾马达。

楼主:
我是一体化版本飞达,估计还得买尾马达电调,不仅如此,还得买陀螺仪。
为什么认为,无刷空转时,比负载时发热厉害?一般地讲,有负载时消耗功要大些,因此发热也大呀。怎么在无刷上就是反的了?当然我在这里没有在无刷上用过负载,也不知道有负载时发热情况。

网友D(2005-02-24):
我也买了一个GS的无刷马达,刚想用在22号D上。型号是B28-45-05,KV是3600RPM,最大电流:30A
,想问一下KV值是否快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