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练习悬停

楼主(2004-08-21):
请问各位高手:
刚买了个佳宝,先从悬停开始练习。一般升到50厘米高度,机机会向某方向飘动,打舵校正后又向另一个方向飘去。新手练习悬停该如何控制?是不是悬停是要不断的打舵校正?

网友A:
你说对了!要不断校正方向

网友B:
很累吧?
我初学心德:飞一些时间后,有了感觉。你就会从机体的姿势中,提前发现飞机将会向哪边运动,此时就已经是你准备修舵的时间了。
另外,当你想让飞机后退,退到你希望的地方后,你一松杆,希望飞机就此停留。可事实是:松杆后,飞机停留了,但还会慢慢地低头----翘尾----向前进。这时就再向后拉一下杆,说放,飞机才一真正停下来。
掌握一些规律后,就好了。
说得不好,请班主斧正!

楼主:
谢谢!
可是我总是控制不好,打舵不是不够就是过头,小电直飘来飘去。

网友A:
慢慢来,会成功的,倒时别忘了把录象发上来看看哦,呵呵

网友B:
装上V头,飞机好控制得多。

楼主:
V头是不是太灵活了,反而不好控制?

网友B:
我的感觉不是,装了V头后,飞机要灵活些,换句话说,能立即随着你的意志改变姿势。你的“打舵不是不够就是过头”可能就是飞机太“肉”(滞后)的原因。我以前和你也是一样的感觉,装了V头,滞后效应就大大地减轻了

网友C:
V头是既增加灵活性,又增加稳定性。这看似二点矛盾,但使用过后才会感到它确实对飞好电直是有帮助的,它实际上是增强了电直的操探性。

网友A:
看看飞行录象不就明白了

网友D(2005-04-30):
无奈,我的电直是#5呀!!麻烦!!

网友E:
看后感激万分,我也正在这个阶段。

网友E:
与楼主有同感

网友F:
偶也来学习下~~

网友G(2007-06-20):
俺用模拟器总感觉太灵活,一打舵就动一大截,很难控制

网友H:
什么时候我也能飞下 ,哎

网友I:
1、多练习。2、修改设置:减小副翼、升降、方向杆动作比例,开启并设置指数特性;减小斜盘动作比例,例如改为50%,并开启、设置指数特性;修改螺距、油门特性曲线,使其在悬停点附近趋平坦。3、在练习过程要多动脑,“默想”操作和反应,总结经验和教训,每次飞前想好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提前做好抢救预案或措施,这样有助保持良好心态,大胆果断地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