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断了!!!怎么办???

楼主(2004-08-27):
今天第一次飞的时候摔了一次,拿起来一看最后面有7厘米左右的天线被尾浆削断了,怎么办啊?对控制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A:
找根一样长的电线换上就行了

网友B:
天线尾部短7厘米(70毫米)左右,对控制不会有太大影响?

网友C(2005-02-16):
拆开换根新的好了

网友C:
有单独天线出售了

网友D:
单独的太贵,简直离谱,
弄根好点的软的电线

网友E:
暂用锡焊接好就OK

网友F(2005-03-23):
记得《模型世界》2003年有一期上就说得是换接收机的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