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老是往左后偏,该怎么调啊?

楼主(2004-08-30):
我的嘉宝老是往左后偏,具体是刚飞起来的时候左偏,升高到半米左右开始后仰,昨天还把尾浆撞废了

网友:
正常的,你要不停的调整其状态,手是一直在动的,而不是象飞固定翼那样可以不动的

楼主:
那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只推油门就可以悬停了,是调校的问题吗?
而且我的飞机后仰的厉害

网友A:
我才买的机也是一样的。往右后方向偏。老板说是正常的。
原来是要手一直打舵来调啊???~~~~明白!~~~~

网友A:
但是我还是想着要能一推油门就直着上去就好了。。。 。。。~~~

网友B:
no keneng ~

网友C:
前移一下重心试试.

楼主:
昨天在模拟器里面飞过,微调推到底还后仰,会不会遥控器有问题???
不过左偏解决了

网友:
中心前移点试试,慢慢练习!

网友D:
由于地效力的影响,起飞时左偏是正常的。

网友E(2004-10-17):
在模拟器里面飞时可在TX设置里的伺服中心那调一下再试试!

网友F:
如果微调不管用的话,就看看中心是不是在轴心,如果中心也对的话,就是舵机的连接臂的问题,你可以把控制前后的舵机的连接臂拆下然后往上调一下,舵机的平衡点就向前了,但别调多,就一格就行,估计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G:
如果发射机微调调整仍然后仰,那么就调整舵机,把舵机中间螺丝歇下,然后拔出舵头,调整好角度(你的就得把后舵机向上调整一点)插回!上好螺丝!这样就可以了!飞机是要自己调的,不要说国产的,就是国外的也不可能光推大动力自己就悬停,是需要手不停动来达到悬停目的的!而且JABO和雷鸟都是国产中档飞机,不可能那么精准!

网友H:
后仰这么厉害估计是重心没调好啦,电池尽量放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