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手新新手

楼主(2004-09-07):
我想请教:
我是新人
什么都不知道
有人推荐我先玩电直
请各位辛苦一下推荐几款
要求:价位不是很高(工资不高)
不是很容易坏(我在小城市,坏了没人懂修)
能飞简单动作就行了(初玩,不需要表演特技)
留空时间要稍微长一点(要是一次飞10分钟,我还没练好起飞呢,又要回家充电了就太没劲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ddddou2004/09/06 09:08pm 发表的内容:
我想请教:
我是新人
什么都不知道
有人推荐我先玩电直
...
按你的要求,建议先玩翼龙。电直难度很大。

网友:

对,国产电直有些做工不到位,会给你总也调不好的感觉,很容易挂。

网友:

先玩G2

楼主:

正想请教
G2是什么
要买什么

网友(2004-10-17):
老兄,玩电直不是有很多银子就行,而是要有很多很多的银子才行! 先买千元左右电直练飞了,而且飞电直时不能老是舍不得摔,只要想着是在飞别人的就行,胆大点会成功的,不过要先上模拟!

网友:
g2是模拟器,在电脑上玩儿的,很有用

网友:
我就是再死撑了,快放弃了~~

网友:
不同意6楼的看法,飞电直不是胆大就行的,要多练,尤其是在模拟器上练,要把别人能做的动作都能准确的在模拟器上练,千万不要以为差不多了就出去玩真机,更别以为飞低的时候地面效应大,反应不及时总摔机,而把飞机飞的很高,那样你的损失更大,弄不好飞没了呢!!

网友:
怪招百出,很独特。

网友:
千元的小电直要是练到能悬停,对头悬停的时候就差不多了,航线就算啦,飞航线应该升级专业一点的机机,不过从初学算练到能够悬停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银子啦,我当初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网友(2005-04-30):
妈呀,玩钱呀~~~~~~~~~~~~~~~~~~~~~~~~~~~~~`

网友:
我建议玩雷鸟,我也是刚刚才开始玩,可以起飞了,感觉也比较经摔。

网友:
ddddou  在 2004-9-7 06:08 AM 发表:

我想请教:
我是新人
什么都不知道
有人推荐我先玩电直
请各位辛苦一下推荐几款
要求:价位不是很高(工资不高)
不是很容易坏(我在小城市,坏了没人懂修)
能飞简单动作就行了(初玩,不需要表演特技)
留空时间要稍微长一 ...

哥们,固定翼飞机飞过吗?看你自己了,要是喜欢直机的话,直接上雷鸟也可以的,告诉你吧不管什么飞机都是要从练习开始的,从固定翼练起还是从直机练起只不过是你个人得选择不同而已罢了!
两者都无法避免的都要摔机的,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别摔了就不想飞了,那么趁早不要玩模型了。固定翼嘛就选择翼龙,别的好处没有就是一点,特别的耐摔!想玩直机嘛,就雷鸟了,我也正在准备买雷鸟,我看了好长时间了觉得雷鸟还不错,应该适合新手入门。

网友:
忘了说了,现在翼龙和雷鸟都带有模拟器接口和软件了,虽然说自带的模拟器品质和效果差了点,但是起码能练习下吧,比俺买翼龙时要好多了,我买的时候什么模拟器都没有带,不知道摔了多少回才飞了起来!
喜欢的话一起买雷鸟吧!

网友:
我也是新手,跟着学一下,到底新手应该玩什么样的飞机?

网友:
我喜欢ESKY,但还是推荐先玩G2

网友:
G2我也想玩,就是 不知道我的新幻想应该用什么数据线,一般的20快的那种不知道可以了没

网友:
esky好飞,虽然我没飞过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