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教几个小朋友学玩电直,该买什么样的?

楼主(2004-09-20):
便宜 维护低 耐摔的 总体上性能不要太差 大侠们推荐一下呀

网友A:
jabo2

网友B:
我觉得雷鸟挺耐摔的。

网友C:
但是雷鸟不好飞

网友D:
100多元内种直上直下的

网友E:
便宜 维护低 耐摔的 总体上性能不要太差
我这儿的最适合=====

网友F:
建议用JABO2,非常耐摔!操纵相对复杂,不过经过调整发射机控制方式可以使控制很简单!(只把2个插头调换,把2个舵的弹簧换一下就可以)对于JABO抗摔能力可以看这个视频
http://www.planemodel.com/rm/jabo-pe-strike.rm

网友G(2004-10-28):
买雷鸟吧,我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