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2问题请教!

楼主(2004-07-13):
我刚买了一台雷鸟2电直,但一直感觉飞机升力不够,这两天到郊外去试飞了一下,遥控杆推完了最高时才飞 20cm 左右高,不象录象上他们的飞得很快很高,请问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螺旋浆副翼角度不对或是其他原因,望高人指点。谢谢。还有,主
电机
的齿轮是10齿的,给这个有关吗?

网友A:
用什么电池?

楼主:
原配的电池, COLCO 9.6V 700mah

网友A:
很好了,我升级了12V锂电,主电机换了,尾电机也换碳刷,主电机齿轮换了13T的,照样飞2米多。呵呵……

网友B:
检查电量是否充满,并且最好把主马达齿轮从10T换成13T的,这对改善性能很显著。
另外就是要检查转动时不要有双桨,平衡翼叶片应该是水平的,不能有任何明显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