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4-07-14):
桨的调校原则:
1.任何时候不要有双桨,特别是在高速状态
2.尽可能使桨距小一点,调整位置一定是桨的根部,也就是桨叶最宽的那个部分
什么是双浆?
怎样调整(调小)浆距?

网友A:
双桨就是两片大桨旋转起来后不在一个平面内,看上去好像是两层。比较高的那个大桨的攻角大了导致的(或比较低的那个大桨的攻角小了)。调整大桨的攻角一般只要用手压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那第2个问题呢?

网友B:
用手压,把弧度压小一点,桨距就小了。

网友C:
什么是桨距啊?

网友B:
桨距就是桨相对于水平面的夹角,在桨的顶端到水平面的距离。

网友C:
那个夹角就是攻角,我说的对吧?

网友B:
你说对了

网友D(2005-02-09):
我也是新手!潜水好几天了,楼上刚才说要帮助新人?

网友E:
我也是一个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