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直飞行稳定性差是共性问题吗?

楼主(2004-08-01):
都说小电直飞行稳定性差,但是为什么看有的飞行录象里,小电直飞的很稳,很准呢?是机体性能上有差别,还是操纵者技术上有差别?稳定性差的问题可以通过调试解决吗?(以上我说稳定性差,主要是指降落的时候,感觉很重!与其说降落,不如说像是掉到地上的,还有小电直旋停稳住的时间好象也不长),还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操纵者的技术问题。
当然电直的调试也很重要。除非操纵者技术问题不谈,电直的在提高稳定性方面的调试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平衡翼杆的两端必须一样长,平衡翼不得有角度,应与斜盘保持水平。
2.主桨不得有双桨,且攻角合理。
3.最好用高级遥控器,里面有EXP调节功能,对改善操控性能有明显帮助。
4.对JABO、雷鸟小电直而言,“V头”+“EXP”将获得最佳的操控性能。
5.起飞和降落是很讲技巧的,熟练之后就不会摔落了。
6.飞行时间方面,原配电池一般飞到7分钟算是不错的性能。要飞得更长,锂电池是目前唯一现实的选择,1300mAh/11.1V可以飞20分钟左右;1600mAh/11.1V可以飞30分钟左右;1900mAh/11.1V可以飞30分钟以上,持续飞行时间已经超过了油动直升机。

楼主:

"最好用高级遥控器,里面有EXP调节功能,对改善操控性能有明显帮助。"请问什么是EXP调节功能啊?V头又有什么作用?像我这种初学者买哪种遥控器比较合适一些呢?

网友:

EXP功能实际上就是调节舵机的行程曲线的
V头的作用是增强直升机的稳定性和灵敏性
如果预算多,就一步到位,买FF9或者JR8X,约3xxx。
如果预算有1000多,就考虑FF6,不要接收机和舵机
如果预算只有几百元,那就T4VF或者4YF。
如果还不够钱,就只有用原装的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dfly2004/08/01 12:25pm 发表的内容:
EXP功能实际上就是调节舵机的行程曲线的
V头的作用是增强直升机的稳定性和灵敏性
如果预算多,就一步到位,买FF9或者JR8X,约3xxx。
如果预算有1000多,就考虑FF6,不要接收机和舵机
...
以上您说的都是指发射机吧,FF6可以只买发射机而不要接收机和舵机吗?哪里有卖的啊?5IMX里好象没有卖这个的吧?推荐一个好的商家给我吧

网友:

如果要分零卖的话你可以到二手交易区看有没有人愿转让
一般新品不会分零卖的,FF6全套价格应该在16xx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