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Arrow 3A单向电子调速器能用在嘉宝上吗?

楼主(2004-05-09):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5/09 01:14am 编辑]
电源不注意接反,飞达的电调给烧了:((((
不知BlueArrow 3A单向电子
调速器
能否用在嘉宝上,用12V电压会烧吗???
BlueArrow 3A单向电子调速器与飞达电调,哪个好点?

网友A:
3A电调可以用来驱动尾马达,驱动主马达是肯定不行的,得10A的才可以。因为主马达的工作电流平均在3-5A左右,用3A的容易烧。12V是支持的。

楼主:
用无刷呢?

网友B:
我觉得你换几个MOSFET就可以了
比如SI4420,持续电流10A
唉,可怜我的JABO啊,单片机坏了。

网友A:
小电直配无刷马达10A无刷电调就够了

网友C(2004-07-07):
我的4合一也燒掉了正打算用Bluearrow的接收機, PP-10A做主馬達電調, PP-3A做尾馬達電調再加上Colco PG-03. 不知行不行

网友D:
gws的pg03好些

网友C:
GWS的PG-03我也知道有多好, 可是我有太多Colco的PG-03在手上,賣不出去只好自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