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嘉宝到了,第一次玩电直,有不懂的问大家!请多多关照啊

楼主(2004-06-02):
1.AKE12V锂电池可以直接用在豪华版的嘉宝吗?我看原来的电池是8.4V的,不用换主电机和尾电机吧。
2.我今天试飞了一下,一飞起来电直就往前冲的,我把手抵在主轴的底部,电直就往前倒,是不是机头太重了?
3.我把控制把打到底的时候,舵机里的马达就转个不停,这正常吗?
电直一到我就飞了,摔了两三下,还好没有坏,等模拟器到了电脑里好好练。
第一次玩电直,不懂的太多了,有心的朋友把初学者的东东 整理一下啊,好入门啊。
我一个外行人对嘉宝的印象,做工太粗糙了,我是搞通讯的(手机的),也就值1000左右吧(豪华版的)

网友:

偶也是 共同关照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fogsnow在 2004/06/02 01:16am 编辑]

JABO做工的确粗糙,全身是塑料的,塑料的机架
大概这种塑料中没有碳纤维,太软了,我的机机感觉脚架有点小,固定在机架上把机架都整变型了,飞时有点抖动.
感觉做工比雷鸟的差多了
我不知道你的豪华版是什么,我在飞扬买的,分立元件(接收机,陀螺仪,速调混控),4YF的发射
遇到了与你同样的问题"一飞起来电直就往前冲的"
这是因为重心不在主轴上,太靠前了,毕竟不是原装的四合一板的,改装后的重心的确有问题
我的是嘉宝二代脚架,电池架是固定的,无法调节电池来调重心,郁闷
另外买的锂聚合物电池也不好安装
真想换个雷鸟的脚架
总之,一个字不爽呀,

网友:

3.我把控制把打到底的时候,舵机里的马达就转个不停
                          ~~~~~~~~~~~~    这个好像太严重了吧
可能你的舵机虚位比较大,或者你拉油门的时候不小心斜了点,动了副翼
要不就是你的机机失控了,或者周围有干扰(电脑等)

网友:

舵机里的电机不是转个不停,是控制角度过大,因倾斜内盘锥小,实用不须打满舵。
机机须要配平衡,不然就不好控制。
用AKE 12V锂电,加散热片,注意温度,别把后盖化了,升级 升级!!!!!!!
耐摔,偶从7,8M高空摔下,没事!!!是搁到木棉树上摔的哦!哈 哈 哈

楼主:

飞狼:
1.舵机里的电机不是转个不停,是控制角度过大,因倾斜内盘锥小,实用不须打满舵。:那这个不是毛病吧?要不要调,(不打满舵是不转的),如果需要调整的话,怎么调啊?
2.机机须要配平衡,不然就不好控制。:怎么配?是在主轴平衡吗?
3.温度这么厉害啊,散热器那里买啊?
4.你平时留什么备件啊?我好一次性买好,邮费太贵了!!!

网友:

打小舵时倾斜盘就有变化了,仔细观察它的变化,如打满舵机机就飞到火星去了!!!!!!!
机机配平衡是与主轴为重心主轴垂直于水平面(吊起主轴或做个架撑住稳定翼杆,然后移动电池)来配平衡,这是偶的土办法。
散热器商城就有了,我刚到货。偶觉得电压足够(是电机额定电压)温度不会太高,共参考。
备件:尾电机。如在室内飞就备大桨,尾桨。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

在现在的配置下用AKE12V锂电池,实际飞机机不可能加满油门,若是这样一来机机飞到N高了会丢掉的,嘻 嘻 嘻 !!!玩笑。加满油门很可能后盖化了。用AKE12V锂电池提供较多的后备能量,可别过放电,共参考。

网友:

偶的也是JABO,做工是很粗糙,没办法了,以后自己慢慢弄吧,轴那里也上下移动,弄得很不稳定。。。

网友:

ha
终于拿到了呀

网友:

下面引用由fogsnow2004/06/14 03:38pm 发表的内容:
ha
终于拿到了呀
恩恩,不过发现电直真的是好难飞。。。。。哎。狂练G2吧

网友:

我飞后一个明显的感觉,比油动的压力小多了,耐摔

网友:

不过G2里面就一架小电直
建议练习的时候用PE桨
转速快,平稳,好飞,最主要是便宜
塑料大桨倒是结实,但碰了容易双桨,PE不行了就换
个人观点:P

网友:

的确做工差,而且焊点不牢~~~

网友:

嘿嘿,谢谢多位的指点。。。
我刚飞电直,双浆是什么现象。

网友: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7&topic=2566

网友:

新版的脚架确实容易产生共振,太软了一点

网友:

晕到!!这不是脚架的错,你要仔细找找振动来自于何处,治标,还是治本的问题。

网友:

还真多学问,恩恩,慢慢学就是了

网友:

脚架固定不紧的确容易产生震动
不过,双桨,主轴弯曲程度,都会造成震动

网友:

下面引用由fogsnow2004/06/15 01:36pm 发表的内容:
脚架固定不紧的确容易产生震动
不过,双桨,主轴弯曲程度,都会造成震动
我的机机到现在还没调好,稳定片一装上去就有震动,我改怎么调?

网友:

调整平衡杆两端一样长
然后调节平衡叶片与控制外盘平行
把平衡叶片的螺丝上紧些,把固定平衡干的内六脚螺丝也上紧些,防止滑动
别的没什么了吧

网友:

哎,还是震动得很厉害。。还没装上大浆,就有点震动了。。哎。

网友:

下面引用由fogsnow2004/06/15 04:17pm 发表的内容:
调整平衡杆两端一样长
然后调节平衡叶片与控制外盘平行
把平衡叶片的螺丝上紧些,把固定平衡干的内六脚螺丝也上紧些,防止滑动
别的没什么了吧
平衡杆的螺丝不能上太紧啊,上太紧会在平衡杆上留下压痕,一撞就会在压痕处断开

网友:

这个俺还没遇到过
那你就换个自行车辐条吧
把平衡杆做长点,有利于控制

网友:

哎,还是震动得很厉害。。还没装上大浆,就有点震动了。。哎.
那可能你的机械部件连接不是很紧密,引起共振了吧
如果这种震动只发生在某个转速下
反正JABO的机子很软,容易发生这种现象

网友:

下面引用由fogsnow2004/06/15 11:43pm 发表的内容:
那可能你的机械部件连接不是很紧密,引起共振了吧
如果这种震动只发生在某个转速下
反正JABO的机子很软,容易发生这种现象

也不是,只要装上那个平衡翼的叶片就会,光着秆子一点震动都没有。一装上平衡翼片,震动的NNNN厉害。。关于怎么调的资料实在太少了。。

网友:

你平衡叶片上紧了吗?用手能转动叶片吗?
角度调平了吗?
杆两边是否对称?
别的俺也不知道了

网友:

杆,对称,角度。。没工具。不知道怎么才算平。。。上紧了。。

网友:

把平衡叶片插倒底
其实差不多就行了
俺的没这么多问题呀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超级坦克在 2004/06/16 09:41pm 编辑]

哎,今天全部拆下来,发现。。。N多零件已经被偶摔得不行了。。斜盘整个报废,断了,平衡杆。。弯了。。。发现大齿轮也是不圆的,这个JABO的做工真是非常“可观”,后悔呀。。。。。。。。改吧改吧,近来都那么流行改造。。。
PS:可观=只可以观看。。。。不可以用。。。
    奇怪了,平衡杆是碳千的,怎么会变形的呢?

网友:

平衡杆弯了好解决啊,两毛钱一根的自行车辐条就可以代替

网友:

哎,今天全部拆下来,发现。。。N多零件已经被偶摔得不行了。。斜盘整个报废,断了,平衡杆。。弯了。。。发现大齿轮也是不圆的,这个JABO的做工真是非常“可观”,后悔呀。。。。。。。。改吧改吧,近来都那么流行改造。。。
PS:可观=只可以观看。。。。不可以用。。。
   奇怪了,平衡杆是碳千的,怎么会变形的呢?
靠,真强,你才买了几天呀,就摔成这样了
小电直虐待狂呀,哈~~~

网友:

下面引用由fogsnow2004/06/17 05:25pm 发表的内容:
靠,真强,你才买了几天呀,就摔成这样了
小电直虐待狂呀,哈~~~
表这么说嘛。。。。也是他做个不是很好。。。很多地方并不是偶摔的,不过那个斜盘是偶摔坏的。。发现2代的脚架真软。。。今天还把混控给烧了。。哎,祸不单行。。。烧混控可能是偶换了那个马达给弄的。。。。。可能是电流过大吧。。。都烧出火来了。。
真晕。。才买1个星期呀。

网友:

同情~~~
不过还好,你在深圳,配件买起来方便呀

网友:

没办法了。。。又得费掉120元买个混控。。。哎。

网友:

还是先用原来的配置把机机飞起来在升级吧

网友:

     混控都烧了。不过倒是不会那么震动了,一点点还是有的。。。

哎。。。

网友:

天哪,我都不敢买嘉宝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一笑先飞2004/06/28 10:56pm 发表的内容:
天哪,我都不敢买嘉宝了
表买。。做工真的是。。。。唉。。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

最好在电脑里多玩玩!!

网友:

多练习G2就OK了!电动的比油动的难飞,体积较轻,平衡也挺难掌握!记得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就砸了6次,刚离开地面、就左倾右摆的...嘿嘿~现在经过1个多月的强训,不错,有效果了,可以在身边自由飞,8字航线,旋停。。。

网友(2004-07-24):

本人一直都很遗憾就是买了 那个废保   !

网友:

没工具              用 6角扳手

网友:

大家也不要谈佳宝色变嘛,我也有一台佳宝,飞起来感觉还可以嘛,做工是差了点,但大家不要拿来跟进口的比,这样比肯定会越比越失望的!

网友:

做工是很差。。不是差了点。。。。:(偶也后悔。。。不过还是能飞起来。

网友:

我高诉 你     gd163    gd163      gd163 .....
就是你卖的   淘汰的  废  保  害了一个又个的初学者.....

网友:

我的雷鳥也能飛,但很難控制

楼主:

练习了G2几个小时,再经过两次的实地飞行,我会悬停了。
对初学者的建议:
1.多练G2
2.调试好飞机
3.先在室内飞行,地表要光滑的
(初学无风的环境很重要,光滑这样大浆打在地上不会坏)

网友(2004-08-27):

强烈建议    初学者(我也是)买新的电直

网友(2005-01-10):
大家说说jabo到底怎么样?飞的好嘛?准备春节买?

网友:
超级坦克  在 2004-7-26 11:18 PM 发表:

做工是很差。。不是差了点。。。。:(偶也后悔。。。不过还是能飞起来。

什么?你的能飞起来?我的把油门推尽只能飞大概5厘米,各位有什么办法帮助解决一下?

网友:
jabo真的这么差马?

网友:
我不买佳宝了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大家不是一直说佳宝很好的吗?很适合初学者吗?

网友:
超级坦克  在 2004-6-14 12:45 PM 发表:

偶的也是JABO,做工是很粗糙,没办法了,以后自己慢慢弄吧,轴那里也上下移动,弄得很不稳定。。。

和你的毛病一模一样

网友:
l2j43  在 2005-1-17 01:08 PM 发表:

什么?你的能飞起来?我的把油门推尽只能飞大概5厘米,各位有什么办法帮助解决一下?

我的法子兴许有用:把转子上的垫片减去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