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關BlueArrow電調問題

楼主(2004-07-14):
我的嘉寶電直因為燒掉了四合一混控版,想用BlueArrow的PP-3A 和PP-10A做主尾馬達的電調再配合飛達的混控和PG-03,再用BlueArrow的接收機這樣不知是否可行..但問題是我如何接駁兩個電調的電路及供電呢?
請各位提供資料......謝謝

网友A:
只要配飞达的混控就不必再配电调(飞达的混控包括主、尾马达电调),再配PG-03、接收机即可。

楼主:
那只用BlueArrow電調的話又需要怎樣配置呢?

网友B:
我的四合一板4410掉了两次,现在并联了4个外接控制主马达,飞10分钟后几乎没有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