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整体摇晃

楼主(2004-08-20):
我的嘉宝改用PE桨以后有个奇怪的现象:直升机起飞一段时间,或者起飞后又点了一下地面,或者飞行中再推一点‘油门’。直升机就会整体摇晃,就象杂技节目里的转盘,当转速低的时候盘子摇晃的样子。周期大约是1秒左右。这时直升机整体绕一个倾斜的轴旋转,在物理里大概叫‘进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谢谢!
(在手上观察高速和低速时基本没有双桨)

网友A:
请检查平衡翼

楼主:
请指教是检查平衡翼的什么问题?角度?长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