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嘉宝的白金版,各位给点意见?

楼主(2004-09-01):
有几个问题请大家解答,谢谢(我是新人哦)
1。原配的桨好用吗?如果升级该买什么桨?
2。齿轮有必要换成铜制的吗?
3。有哪些易损件我需要准备的?(因为太远只能邮购)

网友A:
如果您是新手又没有人指导,那训练架是一定要的,否则,您是飞不起来的

网友B:
你估计一下
飞起来以后往地上一摔
什么容易坏就多买几个吧
嘎嘎
我也要买嘉宝
但是买不起白金版5555~~~

网友C:
建议买FUTABA版的就可以了.同时要买G2.
再加买一个238元的JABAO总成,就基本零件都有了
再买3-5个尾电机和PE大浆(双浆容易调节),再加2个12V俚电池.
好了,你的所有东西都全了
最后,先在电脑里把G2练好,再飞真电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