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转帖之嘉宝简介

楼主(2004-09-10):
一.JABO微型电动遥控直升机简介
JABO微型电动遥控直升机由直升机机械结构(机身,驱动马达,连动件,主旋翼等);电子控制设备(接收器,伺服器,电子混控器,陀螺仪,遥控发射器)两大部分组成。它能像现代直升机的升降,悬停,左右偏移,前进和后退等飞行姿势。特别是细致周到的两副主尾翼配置更令你的操控得心应手,助你实现飞行之梦。
由于配备了直升机专用设计的四通道pcm比例遥控设备,令该款直升机不仅有出众的飞行效果,还有特强的抗干扰能力,使得您的飞行更加安全可靠,乐趣倍增。该系统与常规的遥控器相比,除了具有结构简洁,功能强大,重量轻,装配方便的特点外,同时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抗干扰能力极强:由于本遥控系统采用了先进的脉冲数字编解码(PCM),以及特殊的接收信号校核方式,使得本遥控系统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即使在不开发射机电源的情况下,接收系统也能保持稳定,不会产生误动作。
2.电脑模拟系统的硬件接口:操作者在学习操作电动遥控直升机时,如能先在电脑模拟器上练习操作,不仅会加快掌握操作技巧,同时也大大降低了由于初学者操作不熟练而损坏直升机的机率。本遥控系统发射机设计了与电脑接口的程序,只需用普通的连接线与电脑相连即可实现模拟操作。(模拟器的电脑软件可在软件商店购买或直接在网上下载.)
二.主要技术参数
直升机:
1.主旋翼直径:510 mm
2.机身长度:470 mm
3.最大飞行重量:350 g
4.主电机:280型
5.尾电机:015型
发射机:
1.通道数:四通道(4ch)
2.高频调制方式:调频(FM)
3.编码方式:脉冲数字编码(PCM)
4.工作电压:9.6-12V(八节5号充电电池或普通碱性电池)
5.工作电流:约180mA
6.天线长度:960 mm
7.工作频率:27 MHZ  29 MHZ  35 MHZ  40 MHZ  72 MHz
8.附加功能:电脑模拟器专用接口
接收部分:本遥控系统的接收部分有A型和B型两种配置(每套包装内只有其中一种配置)
A型机接收部分配置:超小型接收机(3.6g)+混控陀螺一体化板+两个微型伺服舵机(12g)
特点:①接收机和驱动控制板分开,应用灵活,超小型接收机也可用在其他遥控模型上,② 混控陀螺一体化板上混控比率和电子陀螺仪感度连续可调。
此种配置适合航模爱好者选用。

主要技术指标:
接收机外形尺寸:23×15×8 mm
重量:          3.6 g
调制方式:      FM
中频:          455 k
天线长度 :       800 mm
工作电压:       3-5 V
工作电流:       10 mA
混控陀螺一体化板外形尺寸:28 × 19 × 8 mm
重量:    6.6 g
工作电压:8.4 V(7节7号镍氢电池)
输出电压:5 V(给接收机供电)
工作电流:静态:10 mA
      动态:5 A(包括主马达和尾马达工作电流)
B型机接收部分配置:多功能一体化接收板 (接收,解码,混控,陀螺)
+两个微型伺服舵机(12 g)
特点:结构简单,接线方便,无可调元件,可靠性高。
此种配置更适合初学者选用。
主要技术指标:
一体化接收板外形尺寸:40×30×8.5 mm
重量:       12.6 g
调制方式:   FM
中频:       455 k
天线长度 :   800 mm
工作电压:  8.4 V(7节7号镍氢电池)
工作电流:  静态   20 mA
            动态   5 A(包括主马达和尾马达工作电流)
该款电子遥控直升机独具匠心的配备了两副主尾旋翼,更有高档的木质主旋翼供您选择,令您有非同一般的操控享受。下面就几种主旋翼做一番比较,详见下表:
品种工作电流特点配备
PE塑料主旋翼4.1 A翼型合理,飞行稳定性好,飞行时间长,电机寿命长。包装件
尼龙塑料主旋翼5.1 A牢固,耐用,耐冲击,但旋转时产生的扭力大,影响电机寿命。包装件
机制木质主旋翼4.2 A翼型好,质感好,飞行稳定,耐冲击。选购件
手工木质主旋翼4.2 A翼型好,外观好,质感好,飞行稳定,耐冲击。选购件

如果您是一个初学者,了解一下直升机基本飞行原理和无线电遥控原理会对您下一步学习具体操作有所帮助。
三. 直升机基本飞行原理:
这款直升机安装了两个电动机,其中一个较大的(280型)是主马达,由它提供的动力带动主旋翼旋转,由于主旋翼的高速旋转产生向上的升力,当这种升力大于飞机自身的重量时,直升机就会离开地面升空,进行飞行。
当主旋翼高速旋转时还会产生与主旋翼旋转方向相反的扭力,如果不克服这种扭力,整架直升机就会朝主旋翼的相反方向旋转。因此尾部设置了尾旋翼,它产生的推力用来抵消这种扭力,直升机就能保持平衡。如果推力大于或小于主翼扭力,直升机就会向左或向右偏航.
直升机除了要实现上升和下降外,还要实现左右偏移,侧滚,前进和后退等功能,这些功能是通过整套伺服控制系统实现的。组成这个系统的主要有伺服舵机,主旋翼,稳定翼,倾斜盘等。当直升机的主旋翼和稳定翼旋转时,伺服器运动致使倾斜盘往复倾斜,实现直升机的左,右侧滚和前进,后退功能。
四.无线电遥控工作原理
混控电路工作原理:
混控电路的主要作用就是在主旋翼,尾旋翼工作时进行平衡控制。其比率可通过电路内部程序来设置的(如B型机),也可在使用前人为调整(如A型机)。在接收电路中,混控电路受控于单片电子计算机。
电子陀螺仪电路工作原理:
前面提到混控电路的作用是主旋翼和尾旋翼旋转时有一定的比例关系,用来平衡主旋翼产生的扭力和尾旋翼产生的推力。由于混控比率已预先设定,可是因外界条件的不同,如马达转速的差别,电池电压的变化,螺旋桨升推力的差异,空气气流大小以及方向变化的影响,都会对混控效果产生影响,造成直升机飞行的不稳定。为了排除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我们在接收系统中加入了电子陀螺仪。
在电子陀螺仪电路中有一个高灵敏度的角速度传感器,当这个传感器感应到因某种外力产生角度偏移时,内部电路就会相应调整尾旋翼转速,来纠正偏移造成的影响,保持直升机稳定飞行。
需要指出的是:混控电路和电子陀螺仪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对偏移进行修正,如果偏移量过大,单靠它们的作用是不够的,这时就需要操作者通过操作手柄进行调整。
在实际电路中,已采用了小体积,轻重量,少连线,高可靠的整体式电路设计。
五.检查与调试
JABO电子遥控直升机是一架已组装完成的整机。该产品出厂时,已进行严格的检验和调试,但为了确保飞行的稳定性,飞行前还应作必要检查和调整。
直升机的检查:
检查主旋翼叶片固定螺丝是否拧的过紧或过松。过紧,过松均可能使飞机产生颤动,飞行不稳定。
旋转叶片必须能在离心力的作用下维持居中的位置,同时左,右叶片旋转轨迹应保持重叠,若不在同一轨迹时,应进行调整。
检查左右稳定翼是否平衡。
将电池放入电池架,并用橡筋绑住电池架下部,确保装妥。
无线电遥控系统的调整和使用:(如果您是初次接触此类遥控模型,建议您在正式试飞前先在电脑模拟器上练习操作,形成正确的操作习惯和条件反应,这样,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您有过操作其他模型的经验,经电脑模拟器的练习,会使您的行得心应手。)
为了确保飞行的可靠和稳定,您在正式飞行前,请按下列步骤进行调整:(以 B型接收机为例)
步骤1:
首先接通接收机电源,(在接通电源时,应注意不要将手臂放到直升机螺旋桨的旋转半径的同一平面上)然后将直升机水平放置在平坦的地面上,这时接收机上的发光管开始闪烁,此时接收机上的电子陀螺仪电路正在自动检测,在发光管闪烁期间,请务必保持您的直升机处在水平静止状态,约5秒钟闪烁停止,此时发光管熄灭,这样接收机就进入了正常工作状态;如果此时发射机电源已经打开,接收机上的发光管闪烁后会继续发亮,说明已经收到正确信号。
步骤2:
将发射机上的4个通道微调手柄调到中位,主通道(CH2)手柄向下拉到最低位置,然后打开发射机电源开关,此时接收机的发光管开始燃亮,说明接收机已收到正常发射信号。(如果发射机开机时,主通道(CH2)手柄不在最低位置,则推动手柄时主马达不会旋转,同时接收机发光管也不会燃亮,这时可将主通道(CH2)手柄向下拉至最低位置,接收机发光管开始燃亮,说明已经收到正确信号,可以正常操作了.
步骤3:
上下移动左操纵杆(CH4),左右移动右操纵杆(CH1),检查倾盘运转情况。当左右操纵杆处于中心位置时,倾斜盘是否处于水平位置上。将右操纵杆往上推(CH2),主旋翼开始旋转,然后是尾旋翼旋转。左右移动左操纵杆(CH3)观察机头是否往左,右扭动。若不是,可通过改变发射机的设置来正反切换。右操纵杆(CH2)移回低位置。调试完成。
(A型接收系统的调制方式同B型)
六.飞行操作
飞行环境:您需要一个合适的飞行场地。无风的空旷室外(若您能熟练的飞行,一间没有障碍物的大房间)均是理想的场地。
步骤1:
先将发射机右操纵杆(CH2)处于低位置,微调居中。
打开发射机电源开关。
将直升机水平放置在场地中央,接通电源后,让直升机静止约5秒(接收机发光管开始闪烁),这是接收系统中电子陀螺仪在自动校准中位。(如此时移动直升机或操控发射机,都会造成中位不准,影响正常飞行,甚至造成飞机失控)
确定你的位置处于直升机的后面(尾翼朝向你)至少2米。然后慢慢上推右操纵杆(CH2),逐步增加主旋翼转速,直至您的直升机划撬轻触地面,此时的直升机在地面上可能会产生向左的滑动偏差,这是正常的。
直升机除向左滑动外,还可能有其它方向的移动,可通过调节微调,伺服器及陀螺仪来解决。直升机向前,后倾斜可通过左操纵杆微调的上下(CH4)来调整;向左,右倾斜可通过右操纵杆微调的左右移动(CH1)来调整;头部向左或向右偏移,可通过左操纵杆微调的左右移动(CH3)来调整。
当直升机的左,右滑动和前,后滑动不能通过微调来彻底解决时,则需要调整伺服器摇臂来达到目的。
步骤2:
熟悉各操纵杆的功能,反复练习,直至您可以根据直升机的运动迅速做出相应的反应动作(建议先在电脑模拟器上熟练掌握这种练习)。
如果您能让直升机在地面的滑行能够按照您的意愿随意滑动,那么逐渐增加主旋翼转速,让直升机短暂离开地面,最好保持离地1米以下的距离。如果飞机有不稳定或颤动现象,或您已对它失去控制,马上将它降落并做相应调整,直至飞机能较长时间悬停在空中。
再提升直升机的高度(达到这一步前,您应确保已进行了较长时间前面的练习,并已能较熟练的操作各种动作)保持在离地3米的范围,这时直升机飞出它自己的气流旋涡,飞行会变得更加稳定。如果这时您可以将直升机停留在空中任何位置,并可随意盘旋,那么您可以进行更深一步的飞行训练。
步骤3:
操控您的直升机作稳定的盘旋,可随意改变飞行高度,通过左操纵杆(CH3)让飞机左,右偏移;通过左操纵杆(CH4)让飞机作前,后移动,这样你就可以让飞机在四周盘旋“走”起来。接着可以通过右操纵杆(CH1),让飞机左,右侧滚。也可以让飞机进行定点降落。
现在您的飞行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还需反复,耐心的练习。为了安全起见,建议所有高难度的操作应在户外练习,熟练后,才可在院(室)内飞行。
当您完成以上学习训练后,您已经成为一个合格的飞行员。我们将继续改良和升级我们的产品。您只需索取我们最新的信息和产品目录。
七.  充电方法及注意事项
1.每次飞行前,要对镍氢电池充电,充电时间约两小时左右。充电过足,有可能过热,   引起电池损坏。
2.飞机模型停止使用时,应将镍氢电池放电至弱电状态下贮存。下一次操作前再对电池重新充电。
八.分解图
九.零配件目录

序号 商品编号部件名称使用数量
1JB-1001主旋翼(尼龙塑料)2
2JB-1002主旋翼(PE塑料)2
3JB-1003旋翼头1
4JB-1004旋翼头拉片1
5JB-1005旋翼头垫圈2
6JB-1006旋翼头固定螺丝2
7JB-1007主旋翼滚珠轴承6*3*2.52
8JB-1008主旋转头1
9JB-1009大连杆2
10JB-1010控制内盘1
11JB-1011控制外盘1
12JB-1012稳定翼杆1
13JB-1013稳定翼2
14JB-1014稳定翼固定螺丝2
15JB-1015稳定翼固定螺帽 2
16JB-1016连动件1
17JB-1017小连杆2
18JB-1018倾斜内盘1
19JB-1019倾斜外盘1
20JB-1020倾斜盘滚珠轴承12*6.3*31
21JB-1021主轴套1
22JB-1022主轴1
23JB-1023主轴轴承6*3*2.52
24JB-1024伺服器2
25JB-1025伺服器连杆2
26JB-1026伺服器摇臂2
27JB-1027伺服器固定螺丝4
28JB-1028伺服器垫圈4
29JB-1029机架1
30JB-1030接收板1
31JB-1031机架盖板1
32JB-1032机罩支杆1
33JB-1033机罩软胶头2
34JB-1034机罩1
35JB-1035主马达1
36JB-1036主马达齿轮1
37JB-1037主动齿轮1
38JB-1038脚架三角片2
39JB-1039前电池夹1
40JB-1040后电池夹1
41JB-1041电池组1
42JB-1042前支架连板1
43JB-1043后支架连板1
44JB-1044支架连杆2
45JB-1045限位套3
46JB-1046软胶管9
47JB-1047紧固条4
48JB-1048脚架支杆4
49JB-1049脚架横杆2
50JB-1050滑撬2
51JB-1051尾管1
52JB-1052尾旋翼保护架1
53JB-1053尾轴1
54JB-1054尾旋翼
(与尼龙主旋翼配套用)1
55JB-1055尾旋翼
(与PE木主旋翼配套用)1
56JB-1056尾动齿轮1
57JB-1057尾旋翼滚珠轴承6*2*2.52
58JB-1058尾架1
59JB-1059尾马达1
60JB-1060尾马达齿轮1
61JB-1061尾马达固定螺丝2
62JB-1062尾马达垫圈2
63JB-1063主旋翼(机制木桨)2(需另购)
64JB-1064主旋翼(手工木桨)  2(需另购)
十.常见故障分析及处理方法
常见故障可能原因处理方法
通电后发光二极管直接燃亮(未闪动)软件未启动重新通电
直升机起飞升力不够主旋翼变形用手调整使主旋翼在同一水平面上或更换主旋翼
飞行电池电量不足及时充电或更换电池
主马达转速低更换主马达
主马达齿与主动齿咬合过紧或过松马达位置做适当调整
直升机始终向某一方向偏航尾马达转速低
在调节微调无效的情况下,更换尾马达
陀螺仪不正常(直升机通电时未保持水平或静止)重新通电启动
直升机进入螺旋尾马达损坏更换尾马达
尾马达输出电路损坏请与生产厂家或销售商联系维修
陀螺仪不正常
接收机电池电压过低及时充电或更换电池
主旋翼不转动,尾马达转动主马达连线脱落(或接触不良)及时焊接连线或更换连线
发射机人为损坏或浸水外壳损坏或电路失灵请与生产厂家或销售商联系
十一.电脑模拟器的使用方法
1.先安装3D FLIGHT SMIULATOR 软件。(本公司不提供此软件)
2.将电脑模拟线一端插接到电脑,一端接到遥控器模拟输出插口。
3.然后打开软件,设置参数并模拟操作。
十二.安全事项
1.请勿在雨天,刮风的天气或在夜间飞行。
2.请勿在民航机场附近使用遥控模型飞机。
3.请勿靠近正在高速旋转的直升机的螺旋桨,以免可能造成伤害,特别是让小孩远离直升机.
4.请勿在人群聚集的地方飞行。
5.在使用期间及使用后的一段时间里,请勿触摸模型的马达,以免可能引起灼伤。
6.使用时请将天线拉到最大长度。
7.请务必使用本公司的正品零配件(包括遥控设备),直升机零件详见零配件表。

网友:

坐沙发了,顶,太好了,给我们这些菜鸟一些玩电直的知识,缺的就是这个,谢谢!

网友:


网友(2007-10-07):
长见识了. 支持一下.

网友(2008-02-19):
就是 怎么没图啊```

网友: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说明书?

网友:
老帖了,这种机机当时的价格老贵,好象已经停产了吧,实际上就是现在的ESKY004、雷鸟之类的机机。

网友:
挖坟党太厉害 了 ,现在还有嘉宝卖吗?

网友:
现在淘宝上还有很少量的嘉宝卖,我和一些卖家聊过,都狠不得低价快点出手不想卖了,现在要是再买这机机,我想售后是最大的问题。。。。。。玩4通机的朋友们还是要慎重选机啊。。。

网友:
看来选择E-SKY的算了`` E-SKY有4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