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郁闷的事!!!

楼主(2004-09-19):
嘉宝飞在空中的时候
遥控器
控制前后的通道挂了!这里还有人是飞机飞的时候遥控器坏了的没?

网友A:
正华的遥控~?还是4vf

楼主:
hongkr
在 2004-10-8 02:32 PM 发表:
正华的遥控~?还是4vf
yes,最后换了个遥控器

网友B: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是不是哪断了,遥控器里面结构十分简单,一看就知道哪跟线是管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