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的发射机

楼主(2004-06-29):
各位,我的雷鸟发射机上左右上角分别有两个开关,谁能告诉我是什么作用?

网友:

只是摆设,不具有任何作用。

楼主:

可是我的雷鸟是6通道的接受机啊,有两个通道没用到。

网友:

把后盖拆掉你会发现那两个是电位器,只要在积成块上面找到第5,6通道的端口,就可以弄成六通道的.不知道你的设备是哪一种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熊2004/06/29 05:26pm 发表的内容:
可是我的雷鸟是6通道的接受机啊,有两个通道没用到。
上图看看你的6通接收机什么样?

网友:

听说新版的发射机把两个电位器改成开关的,不知道是什么用途

网友(2004-08-09):

我的也有,昨天发现将上面的两个开关中的任意一个打到上面,电直的电机就不转(舵机正常)。有高手知道是什么回事吗?

网友:

左面的好像是熄火开关,右面的是最大油门。 本人自己摸索的,说的不对多指教。

网友:

开发的本意是想他能用在雷霆上面,但现在雷霆还没有正式销售,雷鸟上这两个东西有没用,因此暂时是个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