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刚到家,大卸八块……

楼主(2004-07-02):
今天雷鸟回来了,一看,可以,不错,动一动,妈,垃圾!
原因就在球头的地方,连接的太紧了啊,动都动不了啊,完全不能用,试着转一转主桨,循环倾盘水平的时候还可以接受,不过倾斜倾盘的时候在转主桨,在每转一圈的时候都回在一个地方发现阻力极大,不能接受,仔细检查,发现原来是球头等太紧了,每转一圈就强烈的摩擦一次,是觉得说雷鸟动力小,原来在这种地方就无谓的消耗掉了,可惜了……舵机的力量也无谓的消耗了,不值……
我们不能光口头上表示强烈的抗议,我们要拿出行动来,拿起武器,要把雷鸟大卸八块……
卸了以后干什么呢?肯定不是扔垃圾桶里,如果你决定扔的话不如给我,我要!哈哈:D
卸了就打磨把(300#、500#、800#砂纸),先天不足后天改进丫……
先是这东东 控制内盘

很简单的,就在这张图上都可以看见因模具问题留下的飞边,磨掉,凡是飞边,磨掉,另外要注意的是小盘内侧的地方,就是大孔的内侧,因为在上在 旋转套轴 上的时候他会被抵一下,这一抵就极有可能将内侧的飞边抵入大空内,造成摩擦过大,内侧的飞边是重点啊……
再是他 旋转套轴

同样是飞边啊,磨了,最重要的是在中间的和 控制内盘 接触的地方,狠狠的磨啊,不过不要过头了,只要他和 控制内盘 配合的很好就OK了……
接下来是他 内盘连动件

重图上也能看出哪里该磨,想偷懒就只磨里面,不磨外面啦,里面是要和

配合的,把两个都磨的光光的,肌肤滑滑的就象喝了牛奶一般……不好意思,强生……
然后是 外倾盘和内倾盘

这两个家伙还算老实,用800#的砂纸轻轻磨磨球头就是了,哈哈
最严重的就是这两个坏蛋了

看着那四个大球头,他们是整个操纵系统的罪魁祸首……不用客气,300#的砂纸伺候……
他们和

连的太紧了啊,哪里是球头啊,完全就是用劣质胶水粘的一样,太恶心了,磨!!!!
慢慢来,不用着急,时间长的很啊,我磨了将近两个小时啊,妈妈啊……手都磨痛了啊!
也不要太野蛮了,磨几下比一下,要是他们变得听话一点了就不用再用300#了,换500#吧,哈哈,一点一点的,一定要保持球头的形状啊,不要磨成椭球头了,细心一点,在未来的飞行中你会的到回报的……
注意一点就是磨球头,不要涂方便磨连杆,很容易让连杆报废的……
到此为止,打磨就完成了啊,动一动,不错,就象看起来一样的不错,哈哈
雷鸟的同志们,没事儿磨两下……
这两个小时一定值……

网友:

ding

网友:

继续拆

楼主:

还是要有限度的拆啊,毕竟拆东西肯定就会磨损的,适可而止,达到目的即可……
呵呵

网友:

我刚拿回来时也是拆开再装的,确实很多地方运动十分不灵活。但现在已经很灵活了,只是旷量也比较大了。但总体上还好。

网友:

今天才注意到馒头兄是元帅了!!恭喜
快点把雷鸟飞起来。等你成功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7/03 03:32am 发表的内容:
今天才注意到馒头兄是元帅了!!恭喜
快点把雷鸟飞起来。等你成功了。
谢谢你啊,我会努力的啊,整整一个暑假啊,大量的时间……
哈哈

网友(2004-08-07):

好帖!我正要买雷鸟。

网友:

我用WD40

网友:

雷鸟配什么遥控和接受器好啊~高人指点~

楼主:

下面引用由hongkr2004/08/17 11:25am 发表的内容:
雷鸟配什么遥控和接受器好啊~高人指点~
用4VF就好了啊,很实用的,飞小电直是足够的了……
当然用六通或八通的也可以啊,只是觉得有些奢侈啊……
哈哈

网友(2004-12-07):
Futaba 4VF 或 4YF + 飞高接收机 + GWS GP-03陀螺仪 + GWS 微型舵机,基本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