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太差

楼主(2004-07-02):
我前两天买了雷鸟的混控,接收机,尾马达.结果尾马达拿来就是坏的,混控,接收机装在飞机上只有舵机有反应,电机没动,混控上的三级管发烫厉害,打电话到产家,产家说是混控上的三级管坏了,我拆下来测量却是好的,又买了几颗装上还是发烫.我现在也懒得管它.准备重新买其它的.劝大家要买雷鸟的三思后行

网友:

我也是飞雷鸟啊,真有这么烂吗?不过我觉得雷鸟的原装电池和充电器就真的很烂,其他的觉得还可以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枪骑兵2004/07/02 10:30am 发表的内容:
我前两天买了雷鸟的混控,接收机,尾马达.结果尾马达拿来就是坏的,混控,接收机装在飞机上只有舵机有反应,电机没动,混控上的三级管发烫厉害,打电话到产家,产家说是混控上的三级管坏了,我拆下来测量却是好的,又买了 ...
雷鸟原装的设备是有些不足,但也不象你说的这么差啊,呵呵,你的可能是个别情况啊,找销售商进行退换啊,你说的都是电子设备上的问题,在机体上雷鸟的好处是多多的,比如大家都公认的结实的脚架,对不对,呵呵,或者你可以将电子设备进行更换,如可以换成飞达的混控,总之,直升机是一个需要耐心对待的东东,细心的对待,他会给你意外的惊喜……

网友:

我的雷鸟还好啊,不过我买来的时候就没有要雷鸟的设备。我是用ff7加飞高的接收机。
另,你说的三极管是指4410吗?不容易坏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鸭号2004/07/02 09:14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雷鸟还好啊,不过我买来的时候就没有要雷鸟的设备。我是用ff7加飞高的接收机。
另,你说的三极管是指4410吗?不容易坏的。
呵呵
我是RD6000super+GWS R6N+GWS 6g轴承舵机*2

楼主:

产家说的三级管其实是可控硅片,这东西其实没有坏,可能是其它的部件坏了.这种情况不是我一个人遇到,我们这以经有几个人遇到.

网友(2004-08-25):

现在买 雷鸟配RD6000super+GWS R6N+GWS 6g轴承舵机*2 要多少钱

网友:

在成都有什么比较好,东西多的模型商店?
在二环西南边有吗?老手给介绍下

网友:

我的雷鸟到现在也没有飞起来

网友:

下面引用由枪骑兵2004/07/02 10:30am 发表的内容:
我前两天买了雷鸟的混控,接收机,尾马达.结果尾马达拿来就是坏的,混控,接收机装在飞机上只有舵机有反应,电机没动,混控上的三级管发烫厉害,打电话到产家,产家说是混控上的三级管坏了,我拆下来测量却是好的,又买了 ...
其实无论是雷鸟,先豪还是飞达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出错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厂家和经销商的售后服务!找他们吧

网友(2004-12-07):
谁知道GWS GP-03陀螺仪多少钱?

网友:
pinguo  在 2004-8-27 11:27 PM 发表:

我的雷鸟到现在也没有飞起来

同情~~找到原因了么?

网友(2005-02-28):
不会吧,我以前只玩固定翼,我今天第一次玩直升机,很好飞阿,两块电池就很稳了,就是电池时间太短

网友:
太烂,脚架碎了3段,大浆1副,尾浆6个,尾电机5个,学费太贵了。还是飞不了!!!

网友:
不会吧,我飞行时间不过十分钟也没能把同事的雷鸟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