馒头在吗?

楼主(2004-07-07):
馒头兄,,我的雷鸟是用12V锂电的,但是一接电尾电机就烧,是不是电压太高了?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尾电机上串个二极管试试,像1N4007,可以减少0.7V的电压。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机啊,原配的?
我的原配电机试过12v的锂电,烫的吓人,我马上就换了加长型的,还是烫不过可以接受,呵呵……

楼主:

呵呵,连4200碳刷的尾电机都上了,照样烧!

网友:

不是 哦
这么离谱啊……
不大可能哦
不如这样
你试一下不要通过混控器,直接把电机接在电池上,看烧不烧……
要是不烧就是混控的问题啊……

楼主:

直接接电池不烧,而且混控器是新换的,以前老的混控好象也会。哎应该不是混控的问题,可就是查不出来是什么原因,真是气死人!!

网友:

这就麻烦了了啊
我是用的两个调速器的,呵呵
用的是遥控器上的混控

楼主:

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07/08 07:42pm 发表的内容:

这就麻烦了了啊
我是用的两个调速器的,呵呵
用的是遥控器上的混控
用的什么遥控器?接受机和调速器怎么接?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熊2004/07/08 08:52pm 发表的内容:
用的什么遥控器?接受机和调速器怎么接?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7&topic=3160
在这里,自己看吧!
呵呵……

楼主:

电调?用多大的电调?这样的话就需要发射机要有混控功能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熊2004/07/08 10:54pm 发表的内容:
电调?用多大的电调?这样的话就需要发射机要有混控功能啊。
我的尾桨是用的GWS的ICS-300 15A的因为他线性好啊,呵呵
主电调是ELEModel的无刷电调,呵呵^-^
动力猛哦,哈哈
就是啊
设备要有混控才可以的
呵呵

楼主:

厉害,用的是无刷的系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