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为什么雷鸟的模拟器在XP上不能运行?

楼主(2004-07-08):
请问哪里有免费的
模拟器
可以下载?我的雷鸟模拟器用不了。

网友A:
建议换掉雷鸟的设备,用4vf+G2

楼主:
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呵呵……
暂时没有啊……
呵呵……

网友B:
有办法,把你的电脑装双系统,雷鸟的模拟器可以在WIN98上运行,我试过了.

楼主:
好的,谢谢

网友C(2004-12-06):
不是吧,那我怎么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