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楼主(2004-07-14):
我刚买了一台雷鸟2电直,但一直感觉飞机升力不够,这两天到郊外去试飞了一下,遥控杆推完了最高时才飞 20cm 左右高,不象录象上他们的飞得很快很高,请问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螺旋浆副翼角度不对或是其他原因,望高人指点。谢谢。
电池
是原配的9.6v 700mah

网友A:
你试一下把原配的桨的安装角减小啊,原来的角度有些大,方法可以看原来的帖子
另外,更换雷鸟的电机,或是改为三串的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