晃动厉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4-07-14):
我的雷鸟2电直在刚启动没开始飞时抖动厉害,是没调好的原因吗?怎样调?

网友:

我觉得要看看平衡翼。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熊2004/07/14 00:11am 发表的内容:
我觉得要看看平衡翼。

就是平衡翼啊,仔细看看,量一量……
另外看看主桨的螺丝是不是太紧了,主桨在旋转中没有被甩直……

网友:

馒头就是馒头,考虑比较周到。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熊2004/07/14 04:52pm 发表的内容:
馒头就是馒头,考虑比较周到。
呵呵
……
多想一点,飞的时候就会好一点啊……

网友:

怎么调。。。555555555,偶的JABO也是如此。。

网友:

下面引用由超级坦克2004/07/16 09:53am 发表的内容:
怎么调。。。555555555,偶的JABO也是如此。。
什么怎么调啊
平衡翼吗?

网友:

用尺寸量两边的长度是否一致
另外,主桨对机器的振动影响也非常大,通常振动来自于重量不一的主桨,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攻角不一的主桨。这些方面都是需要仔细调整的。

网友:

平衡翼的一定要水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