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2的原装电机能用A.K.E 1300mAh/12V聚合物锂电吗?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4-07-14):
[这个贴子最后由风中吹雪在 2004/07/14 06:43pm 编辑]

请问雷鸟2的原装电机可以用这个上面的A.K.E 1300mAh/12V聚合物锂电吗?原机是用9.6v的电池
另外,这个A.K.E 1300mAh/12V聚合物锂电可不可以用普通的12v充电器?与专用充电器的区别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

我一直用专用充电器,专用充电器带有平衡充电接头,不过我好象觉得没什么明显作用。

楼主:

那们高手帮忙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嘛!谢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风中吹雪2004/07/14 00:11am 发表的内容:
请问雷鸟2的原装电机可以用这个上面的A.K.E 1300mAh/12V聚合物锂电吗?原机是用9.6v的电池!
另外,这个A.K.E 1300mAh/12V聚合物锂电可不可以用普通的12v充电器?与专用充电器的区别是什么呢?谢谢!
可以用三串的锂电啊
呵呵
充电器一定要用专用的充电器啊,不然至少应该有一个保护板,锂电是很脆弱的啊
要细心的爱护,普通12v的充电器电流可能过大,容易充坏电池哦……

楼主:

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07/14 04:44pm 发表的内容:
可以用三串的锂电啊
呵呵
充电器一定要用专用的充电器啊,不然至少应该有一个保护板,锂电是很脆弱的啊
要细心的爱护,普通12v的充电器电流可能过大,容易充坏电池哦……
那请问:什么是三串的锂电嘛,我很菜,你能告诉我可不可以用这个网站上的A.K.E 1300mAh/12V聚合物锂电,如果可以用,是不是要改动些什么呢?谢谢!我想买下这个锂电!

网友:

可以用啊,我一直在用,不过尾电机的寿命会短些的,最好换碳刷尾电机,还有,记得不要接错正负极啊!!我第一次接错了,把混控烧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风中吹雪在 2004/07/14 07:11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小熊2004/07/14 06:49pm 发表的内容:
可以用啊,我一直在用,不过尾电机的寿命会短些的,最好换碳刷尾电机,还有,记得不要接错正负极啊!!我第一次接错了,把混控烧了。
哦,谢谢!

网友:

还有,A.K.E 1300mAh/12V聚合物锂电的接头是为JABO,飞达设计的,用在雷鸟要自己改装。我就是改装时接错线的,切记。

网友:

千万不要用普通的充电器,锂电不仅容易坏,还很危险!我朋友在家里充电时电池炸了后起火燃烧,烧掉一台设备。幸亏扑救及时,好险!

楼主:

下面引用由小鸭号2004/07/14 09:57pm 发表的内容:
千万不要用普通的充电器,锂电不仅容易坏,还很危险!我朋友在家里充电时电池炸了后起火燃烧,烧掉一台设备。幸亏扑救及时,好险!
谢谢提醒!

网友(2004-08-13):

我也想用3串超輕鋰電,但不知怎樣選購充電器

网友:

我想用6串超輕薄聚合物锂电串並聯起來,變成10.8V,6400MAH.......但不知怎樣充電好....

网友:

雷鸟是不是不能用7.4v两串锂电,只能用三串的11.1v的升级?

网友:

下面引用由plainww2004/08/13 03:52pm 发表的内容:
雷鸟是不是不能用7.4v两串锂电,只能用三串的11.1v的升级?
如果是原装机器,用7.4v是飞不起来的!改装后还可以考虑!

网友(2004-12-22):
恐怖,赶紧保存网页免得正负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