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新手,我的雷鸟怎么不能飞很远啊。远了就遥控不到了。

楼主(2004-08-03):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的雷鸟怎么不能飞很远啊。远了就遥控不到了。你们的雷鸟能遥控多远呢 ?

网友:

哪种啊?????

楼主:

雷鸟电动直升机二代啊。你的能飞多远呢 ?

网友:

干嘛要飞那么远呢?我从来没试过飞很远,大概没有超过20米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chenxi2003532004/08/03 08:22am 发表的内容: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的雷鸟怎么不能飞很远啊。远了就遥控不到了。你们的雷鸟能遥控多远呢 ?
把原来绕好的天线打开,拉长天线长度,但要注意固定好阿!

网友(2004-09-02):

我以前也有同样问题,而且经常失控,距离太近。换了4VF和BLUEARROW接收,稳定性和接收距离不可同日而语。

网友:

下面引用由chenxi2003532004/08/03 08:22am 发表的内容: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的雷鸟怎么不能飞很远啊。远了就遥控不到了。你们的雷鸟能遥控多远呢 ?
拉开接受天线,半径50米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