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4-08-09):
我买的雷鸟2现在都没飞起来(只能飞10厘米左右高),请高手指点一下,需要更换那些配件才行。

网友A:
要有耐性,多多練習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pz197361在 2004/08/09 06:05pm 编辑]
调整大桨攻角,换11.1V锂电,主马达换12-13齿~~

楼主:
请问大浆攻角怎么调(我真的很菜)还有主马达换12-13齿是只换齿轮(不换马达)吗?

网友C:
主奖攻角调小,原来的太大,阻力大转速低。
原配马达10齿转速过低,换齿就可以了。
如果能换AKE12V马达和锂电效果更好。

楼主:
主浆攻角怎么调(我不知道是调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