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关于雷鸟

楼主(2004-08-11):
练了一个礼拜,雷鸟已经可以飞起来了,但悬停还差点。升级后的雷鸟比原装的好多了(飞达混控+AKE12V鋰电+AKE12V电机+碳刷尾电机)。从买来就没用过模拟器,雷鸟的不能用在XP上,笔记本又不想为了这个再装98。各位用雷鸟的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如果还没有装V头,建议装上,会好控制得多。因为你用的是12V电池,转速比9.6V高很多,机器变得不够灵敏,装V头后可以改善这个问题。飞达混控的确是目前性能最好的,各方面都比较令人满意。雷鸟的也不能说很垃圾,保是和飞达混控还是有一定差距,它的调速总让人感到不够平顺。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8/11 11:55am 发表的内容:
如果还没有装V头,建议装上,会好控制得多。因为你用的是12V电池,转速比9.6V高很多,机器变得不够灵敏,装V头后可以改善这个问题。飞达混控的确是目前性能最好的,各方面都比较令人满意。雷鸟的也不能说很垃圾 ...
经我手上试飞的雷鸟不下50台,经验是:一部分的雷鸟不加V头可以很好的飞行;但另一部分的雷鸟经过简单调试后始终不能稳定悬停,但加上V头后问题能够解决!
因此,加V头确实是个很好的办法!

网友(2004-09-26):

我的雷鸟II买回来一周烧了两个尾马达,连混控也烧了.在飞行的过程中觉得很难控制,打算买个飞达混控,12V电池.另外在停飞这段时间DIY了V头,皮带传动尾桨变距.期待有爽飞的效果.

[ Last edited by kcy on 2004-9-26 at 23:43 ]

网友:
哪里能买到飞达混控器?我的雷鸟二就实在是很难控制,我是个新手,也不太会调效,有什么东西可以加强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