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帮帮我吗?

楼主(2004-08-31):
我的雷鸟遥控器在使用中出现下列故障现象:
开机状态下舵机不停的抖动,无法正常使用,不开机时也一样且几个通道间会有不同程度的干扰,现在混控也已损坏,主电机和尾电机均无电流,
哪位高人能够指点指点吗,谢谢!!!

雷鸟啊雷鸟,想说爱你不容易!!!!!
兄弟们!!!血的教训啊!!!

楼主:

我的信箱:WYHYGZS@126.COM

网友:

舵机进水有种现象,要不是发射机,接收机出问题了。可以和别人的对换部件
试。

网友:

下面引用由好想好想飞2004/08/30 07:25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雷鸟遥控器在使用中出现下列故障现象:
开机状态下舵机不停的抖动,无法正常使用,不开机时也一样且几个通道间会有不同程度的干扰,现在混控也已损坏,主电机和尾电机均无电流,
哪位高人能够指点指点吗,谢 ...
如果厂家包修,电子设备问题还是找厂家把!

楼主:

我这儿就我这一个鸟鸟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好想好想飞2004/08/31 09:48pm 发表的内容:
我这儿就我这一个鸟鸟啊,
不能和厂家联系一下吗?

网友(2004-10-01):

我的雷鸟也出现同样的问题,前后,左右方向尚能控制。但主马达跟尾马达就不能转动,用手按一下FET尾马打就转动,诂计FET击穿.同病厢连啊!!!

网友:
要想飞雷鸟就得换发射机接收机里电升级套装飞达混控GWS陀螺主轴球头保证所有问题全解决。就剩下苦练了。

网友(2004-11-15):
我的舵机进水后通电报废了:(

网友:
我以前有一样的问题,有时还发疯一样的狂转。 我的经验是狠心换4VF+飞高或BLUEARROW接收机+飞达混控。  保证飞机稳定的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如果再换个无刷+GY240,呵呵那就更好了

网友:
我以前遇到的情况和你一样,后来我调了陀螺仪红绿灯下的那个旋钮就好了,我把他调到了冲左下方,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