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的平衡翼没法紧固在平衡翼杆上,怎么办?

楼主(2004-09-01):
经过几次飞机失事后,发现两片平衡翼没法紧固在平衡翼杆上,虽然螺丝上得非常紧了,
仍能拧动平衡翼。所以在每次摔机后都要调整,挺麻烦,请问改怎么办?
PS:水平太低,新雷鸟已经给摔得一塌糊涂了,损失大了,电直的怎么配件这样贵呀,再
摔我就不玩了,继续打游戏去。    直到电直挥泪甩卖再玩。仔细研究了
下,电直其实挺简单,就是小零件多,烦,电子部分倒不存在门槛。

楼主:

那里买雷鸟配件比较便宜,请教。

网友:

下面引用由hzhhzh2004/08/31 09:01pm 发表的内容:
经过几次飞机失事后,发现两片平衡翼没法紧固在平衡翼杆上,虽然螺丝上得非常紧了,
仍能拧动平衡翼。所以在每次摔机后都要调整,挺麻烦,请问改怎么办?
PS:水平太低,新雷鸟已经给摔得一塌糊涂了,损失大了, ...
先上点502不就行了吗?

楼主:

谢谢,原来不想用胶水,怕有后遗症,现在只好用502了。

网友:

把平衡翼上螺丝的内壁切掉一点就好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hzhhzh2004/09/05 02:06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原来不想用胶水,怕有后遗症,现在只好用502了。
用502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