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雷鸟2没法用模拟器,怎么办

楼主(2004-09-01):
发射机是好的。主要是我的电脑没有串口,借了个USB到串口的转换线,安装成功(别人
一直在用),但是接上发射机后,运行COLCO的软件,软件提示找不到遥控器?我该
咋办,各位大佬有什么建议?
现在老摔机,鸟毁得差不多了。

网友:

你的电脑系统是win?????

楼主:

是winxp不行吗?另外我想到是不是USB的串口不能提供正负12V的电力?

网友:

是你系统的问题,因为雷鸟的模拟器是在纯DOS下编写的,所以一定在WIN98上运行~~~

网友:

不是有个软件可以在WINXP下玩老DOS游戏吗!试试罗!!!

网友:

我用USB转接线可以在WINXP下运行得很好

楼主:

啊,大哥,你真幸运。我没上模拟器,雷鸟已经坏了N次了,维修换件我都花了
200多,惨。飞机现在停运中。

网友:
碰撞虽多,但乐趣就在于不断学习不断提高阿!

网友(2004-10-10):
diymax  在 2004-9-15 12:36 PM 发表:

我用USB转接线可以在WINXP下运行得很好

你可以在winxp下运行模拟器?怎么弄的?让大家分享一下吗!

网友:
我的也不能用模拟器,郁闷中......
多数人都是2000或XP,看来就直接拿真机练吧

楼主:
我都练败家了。准备收手不玩了

网友:
用PPJOY软件试试

网友:
我也不能在2000下使用!大侠们帮帮忙?指点迷津?我的机器都是NTFS分区,98是装不了了。

网友:
不要收手啊,现在2000下可以用模拟器了!
我刚刚试了FMS,用PPJOY的。固定翼没问题,直机还在研究呢。等等看吧。
另外,我装了个98,雷鸟随机的模拟器也能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