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雷鸟,怎么样能让他悬停呢

楼主(2004-09-10):
各位前辈指点下小弟啊

网友:

先要把飞机调整好,如平衡翼要对称,大桨松紧合适,无双桨,锅底等现象出现。
然后,然后,就要联系飞,飞久了,也就能悬停了。我飞得大桨和
平衡翼杆都断了,主要是在屋里练碰的,所以尽量在开阔松软的空地练。不过现在
我差不多能悬停了。联系,联系再联系。

网友:

下面引用由wolfcome-192004/09/09 08:59pm 发表的内容:
各位前辈指点下小弟啊
1,先练模拟器
2,再练真机
因你不知道是机问题还是技术问题!

网友(2004-12-06):
请问2楼的什么是锅底?

网友:
zichu83  在 2004-12-6 10:27 PM 发表:

请问2楼的什么是锅底?

“锅底”就是说由于大桨跟部材料偏软或因为调试原因造成主旋翼旋转起来后翼尖高,翼根低,从侧面看过去就象是一口锅的形状
呵呵
解决的根本办法是加强大桨的根部连接件,比如佳宝就有升级件(金属片加强),不过雷鸟的大桨连接件很结实,强度高,基本上没有锅底现象

网友:
我准备自己制加强片,难度不是很大,不就是一不锈钢片么,工厂里找维修的机修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