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用12v锂电电机的效果好不好

楼主(2004-09-10):
由于锂电还没到手,用雷鸟原配9.6v氢电飞商城买的12v专用锂电电机(商城13T齿轮),
发现根本飞不起来。对了,我用的是PE桨,用雷鸟原配电机和齿轮时效果比塑料大桨
好。各位飞侠能否指点一下,是电压太低的原因,还是12v锂电电机根本不适合雷鸟改造,
因为我发现雷鸟原配电机的磁性比12v锂电电机的强不少。

网友:

看看这篇文章可能对你有用: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2040617a.htm

网友:

Li12电机是为11.1V锂电池组配套的,只有选择匹配的动力才能得到更好的性能。

网友:

下面引用由dfly2004/09/10 07:21pm 发表的内容:
Li12电机是为11.1V锂电池组配套的,只有选择匹配的动力才能得到更好的性能。
对,我的经验是如用原配电机飞11.1V,电机电池都太热了,还是换个LI12电机会好点!

楼主:

谢谢。也发现原配电机的漆包线很粗,匝数也少,应该电流比较大

网友(2004-12-06):
那12V锂电好用吗?

[ Last edited by zichu83 on 2004-12-16 at 14:19 ]